简单说下什么光源的台灯好

楼主(2019-10-24):
台灯光源基本要求是色温4000-4500K,显色指数大于90,无频闪。照度均匀性好
一定要排序的话LED--对色荧光灯管--卤素灯

好的LED是能满足上面说的台灯光源的全部要求的。目前LED能做到4000K,显色指数98,零频闪。LED不要买带调光的,PWM调光肯定会有频闪。

荧光灯用940(90显色指数,4000K色温)的对色灯管也能满足(这种灯管不便宜,还很难买,18W的50多一只。飞利浦,欧司朗都有做,产地国外,,国内没有生产)
唯一缺点就是有频闪,需要预热30分钟后才能稳定亮度。灯管做不了台灯,只能吊装。

再说卤素灯,色温太低。时间一长容易犯困,并不适合做台灯光源。灯具需要做防紫外线措施。
如果对卤素灯有情怀,最好买低压直流的镀膜灯泡,镀膜灯泡色温在3500K左右,比不镀膜的好点,淘宝有卖。

有人说卤素灯是全光谱,然而并没有卵用,多出来的紫外线红外线对眼睛并不好!
有人说LED颜色不正,那是色容差太大,市面上大部份LED都不好,没有控制这个参数。严格要求的话LED色容差可以做到3以内

网友:
那推荐一款台灯吧,谢谢

网友:
楼主推荐一款
目前主流的护眼灯都能调光

网友A:
你写反了,最好是卤素灯,最差是led

网友:
不要led就对了

网友B:
符合太阳光的光源才是好光源!

网友:
我反正用的大玻璃灯泡儿圆的那种里面带灯丝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反了,最好是卤素灯,最差是led

非业内人士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买不到符合要求的LED.对于说卤素灯好的我只有呵呵了。卤素灯,对色灯管,LED我都用过,也测试过光学指标和频闪,楼主的结论不是信口开河。测频闪的还是从论坛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符合太阳光的光源才是好光源!

卤素灯的光谱和太阳光也不一样哈

网友:
自己做恒流调光的驱动... 这样就没有频闪了. 不过缺点是色温会略微不恒定.

网友:
最好的光源是舞台用的红头灯、卤素光源,色温高达5000k ,缺点寿命短,成本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卤素灯的光谱和太阳光也不一样哈

目前还没有和太阳光一样的光源!

不过生活照明光源的特性往太阳光的特性靠才是方向!

人眼就是太阳光探测器!

网友:
LED我一般不用。灯光非常刺眼,看久了眼睛花,眼疼。
还是荧光灯舒服一点。

网友:
没有人推荐白炽灯泡吗?

网友C:
最好的应该是白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应该是白炽灯。

白炽灯不如卤素灯吧,发光原理是一样的
卤素灯添加了卤素元素寿命更长,温度更高色温值更高,楼主位也说了还是偏低,低于白天的太阳光色温值

网友:
就白炽灯泡啊。

超市买不到。

不过路边五金店有。

佛山照明的。2元一个,我一次买个10个。

每个可以用几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业内人士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买不到符合要求的LED.对于说卤素灯好的我只有呵呵了。卤素灯,对色 ...

LED质量相差确实很大,LED灯珠和驱动都差异很大
不知你有没有好的LED灯推荐

楼主:
迷信卤素灯的就买镀膜的吧,镀膜后色温3500K左右,然后记得用直流驱动。半年换一次灯泡,因为膜也会蒸发
白炽灯,2700K左右的色温,做卧室灯吧,开一会灯你就想睡觉了。。。
几年前的劣质LED给了大家思维定式,但是技术一直都在发展。。。
说LED刺眼的我相信绝大部分都高色温,显色指数低的垃圾LED灯,市面上能买到的一般都是6000K以上,不刺眼才怪
不适合做台灯的LED灯泡: 1是高色温的,2是配光设计没做好,3是色容差太大,颜色不正。

其实能搞到LED,电工们可以自己做,不是啥难事。
有人让推荐,真没办法推荐。按着参数去找吧,符合要求的都可以

网友:
烧钨丝的白炽灯,很温暖,最爱!
冬天我都烧一个150W的类似浴霸灯的灯,家里都是艳阳高照,暖暖的特舒服。
发热有点高,要注意安全。

网友:
现在买的LED灯,用的还好

网友:
楼主有没有E27螺口的LED灯泡推荐一个,我看飞利浦,欧司朗这类的显色指数标着80,有些没听说过的牌子标着大于97的,但又不知真假。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这么久了,就想问下,如果卤素灯,LED,荧光灯三个光源一起用怎么样? 眼睛的响应如何?是兼有了各个光源的缺点(更差),还是互补了各个光源的优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和太阳光一样的光源!

不过生活照明光源的特性往太阳光的特性靠才是方向!

单从光谱比较的话
LED是能合成最接近太阳光谱的
卤素灯,荧光灯的光谱和太阳光是有明显区别的

网友:
SUNLIKE 类的全光谱LED了解一下?
OLED了解一下?
调光要看是CCR(俗称DC调光)还是PWM调光。

网友:
楼主给个符合要求的灯珠型号

网友:
煤油灯是不是最接近太阳光源呢?

网友:
开一贴众筹好的led灯???

网友:
分析挺专业,能推荐一款最好了

网友D:
强烈建议开帖众筹批高显色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开帖众筹批高显色LED

别被骗了,你没有仪器,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用led加荧光灯,小孩三年近视200度,换卤素,三年稳定,还是200度。吹破天,倒给我钱,加送LED我都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业内人士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买不到符合要求的LED.对于说卤素灯好的我只有呵呵了。卤素灯,对色 ...

事实胜于雄辩。用led加荧光灯,小孩三年近视200度,换卤素,三年稳定,还是200度。吹破天,倒给我钱,加送LED我都不要。
你说的楼主是你自己吗?自己给自己当托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从光谱比较的话
LED是能合成最接近太阳光谱的
卤素灯,荧光灯的光谱和太阳光是有明显区别的 ...

卤素灯,白帜灯是连续光谱,偏红光一端!

led本身就是单一波长光源,色温是用不同波长的led调整比例和亮度合成!

用于景观,亮化,舞台效果是很好的光源,

但是对光源显色指数要求高的话剧场馆目前是不会选择led光源的,

还是使用的传统卤素光源!因为话剧团对光源的要求就是要尽量接近太阳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被骗了,你没有仪器,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用led加荧光灯,小孩三年近视200度,换卤素, ...

就是,自己按上面的参数找材料做最好,免得被骗。
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垃圾LED就近视了,估计也是被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开帖众筹批高显色LED

还是自己做最好,免得被骗了,你说是不。我发这个帖子本来是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搞得我好像要卖灯似的,我才没这个闲心!

网友E:
没记错的话,LED显色性不可能大于90的

网友F:
我现在也用LED的了,JD 上 松下的 圆形的台灯,500元左右,用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记错的话,LED显色性不可能大于90的

3年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用LED的了,JD 上 松下的 圆形的台灯,500元左右,用的还不错。

勉强合格,松下调光有频闪的,手机测不出。论坛兄弟做的测频闪工具可以测出来。其他都还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事实胜于雄辩。用led加荧光灯,小孩三年近视200度,换卤素,三年稳定,还是200度。吹破天,倒给我钱,加 ...

现在很难避免家里没led了吧,是书房全用卤素么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调节输出光线强弱的太阳。

网友:
我是买两颗5W 50V灯珠,ACDC降压再DCDC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很难避免家里没led了吧,是书房全用卤素么

所有主照明是3基色荧光灯,欧司朗。台灯是两个欧司朗33w卤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按上面的参数找材料做最好,免得被骗。
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垃圾LED就近视了,估计也是被骗了 ...

原来是3基色荧光灯,和松下led,没卵用。led光谱不连续,怎么的太阳光比。

网友H: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rties=20397:107515
这种灯了解一下,别看功率,有小功率的

网友:
其实楼主说了一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市面上有没有满足楼主要求的LED成品灯具。要么DIY,要么不用LED
对于不能DIY的各种人士来说,还是卤素灯台灯最容易购买。然后大环境灯具,使用三基色荧光灯。
实现目标时,往往需要根据当前能力和成本综合比较,实现难度太大,方案再好也是空中楼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3基色荧光灯,和松下led,没卵用。led光谱不连续,怎么的太阳光比。 ...

荧光灯用950的对色灯管比三基色的好多了,还可以中和一下卤素灯的色温
三基色显色指数80左右,对色灯管大于90

楼主:
引用 楼主:
荧光灯用950的对色灯管比三基色的好多了,还可以中和一下卤素灯的色温
三基色显色指数80左右,对色灯管大 ...

某下台灯,如果是调光的,频闪最严重。亲测最大亮度也有频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下台灯,如果是调光的,频闪最严重。亲测最大亮度也有频闪

调光用直流加电阻方法可以完全避免频闪,都不是问题,对于台灯这种,效率不敏感,最多热一点没关系。
另外,中国台灯的问题更多的是照度不足,美帝要求400LM的亮度,LED干到400LM的台灯市面不多(大约是13W还是18W,忘记了),我只帮朋友测过一款,那光线刺眼,亮得简直眼睛要瞎掉的感觉。
而用卤素灯33W的轻松达到430LM,但范围较小,方法是用两个灯不同的方向照,大范围达到400LM无死角,光照的颜色还非常舒服。一丁点刺眼的感觉都没有,缺点就是有点热,夏天可能需要开空调。但对于预防近视是非常有用的,这点成本完全可以接受。

三基色荧光灯在达到400LM亮度非常困难,一是没有聚光,二是大功率的体积大不适合台灯。

但是, 说一千道 一万,拿结果说话,用LED十有八九不管你怎么搞,最后 的结果是眼睛近视,确切原因不明,很可能 是光谱不连续的致使原因。

网友I:
谁了解蓝光led之父中村修二的紫光led

目前,中村修二正在对蓝光LED进行改善,通过研发对人体完全无害的紫色光LED,构建第五代照明模式。SORRA公司2010年已经把紫光LED产品化了,不久的将来中国也将会有紫光LED,这种紫光LED不仅可以照明,还可以对水体进行净化循环。”

除了紫光LED,中村修二认为十年后,激光照明很可能会代替现在的LED照明。在它看来,激光照明的效率是LED的上千倍,一个激光灯能够照亮100平方米的面积,不仅能增加投射距离、提高安全性,同时体积更小、结构更紧凑,并能应用到多个广泛层面当中去。但由于激光照明目前价格太高,导致应用率不高,在未来将会是一个大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了解蓝光led之父中村修二的紫光led

目前,中村修二正在对蓝光LED进行改善,通过研发对人体完全无害的紫 ...

这个牛逼吹的大了吧。
上千倍的光效,难道现在的LED光效还不到千分之一。

网友:
解决LED频闪又不需要多大技术含量!

用恒定的直流供电不就完了,要调光就用线性横流,别用pwm
调光,一定要用pwm调光提升效率,大可以提高开关频率。

即使卤素灯,要解决频闪,也可以考虑用直流供电啊!

用于照明的光源,拥有适合眼睛的光谱才是最难解决的技术难题。

网友:
不要空对空,来看图说话.2,3年前到三星网站上查过低色温的照明LED,低色温的貌似没这么漂亮.

网友:
卤素灯有必要买恒压直流的吗?大侠帮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昨天去开家长会,教室里全部是光管状的LED灯

网友:
卤素灯最好做成恒流的,否则会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0.59896e88qArRqe&id=523156743401&ns=1&abbucket=9&s ...

这种小功率的多少瓦?有意弄几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了解蓝光led之父中村修二的紫光led

目前,中村修二正在对蓝光LED进行改善,通过研发对人体完全无害的紫 ...

中村修二老糊涂还是写文章的吃什么了?

网友:
卤素灯,然后加个滤紫外光的玻璃就好了。

网友J:
麻烦大家评价一下这款松下台灯,看指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https://item.m.jd.com/product/631593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麻烦大家评价一下这款松下台灯,看指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https://item.m.jd.com/product/6315934.html ...

这个就是垃圾,频闪最厉害,而且想不通的是最大亮度也有频闪。当然都是无可视频闪,手机测不出。论坛兄弟的那个测频闪工具可以测出来
还有就是灯太矮,灯太矮!!照射范围小很多,空间照度不均匀,明暗对比大。

网友(2023-05-29):
引用 楼主:
非业内人士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买不到符合要求的LED.对于说卤素灯好的我只有呵呵了。卤素灯,对色 ...

现在的led灯是否成熟了呢,家中台灯又坏了

网友K:
说得好像很害利的样子,你倒时说一个合要求的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说得好像很害利的样子,你倒时说一个合要求的啊。

看看这个,灯光也很亮,应该不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 ... 7057&fr=aladdin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看这个,灯光也很亮,应该不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BD%E7%81%AF/7158636?fromtitle= ...

网上竟然还能买到!!小时候村里没通电之前,看到大人点起这个就很兴奋。

网友M:
看到楼上的汽灯,我清楚地记起我家的汽灯和使用汽灯的一些事, 证明小孩子最早的记忆是2周岁左右。   差三四个月到3周岁村里就装电了,装电时当然也记得清清楚楚。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到楼上的汽灯,我清楚地记起我家的汽灯和使用汽灯的一些事, 证明小孩子最早的记忆是2周岁左右。   差三 ...

看了无数的打拐类的节目,小孩形成完整的记忆要到五周岁左右(天赋异禀者除外),感觉两三岁有记忆的,基本是因为生活环境没变,周围的人和事在不断强化你的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无数的打拐类的节目,小孩形成完整的记忆要到五周岁左右(天赋异禀者除外),感觉两三岁有记忆的,基 ...

我大我弟不到3周岁, 我妈生我弟时村里还没装电。    我都清楚记得那天晚上家里点两盏灯,问我奶:”阿婆,今日怎么点两盏灯“。我奶奶回:”你妈给你生弟弟“。      然后我弟满月时,电工就来我家装电了。

而点汽油打功夫是夏天,还要早半年以上, 我才2周岁半左右。  因为有一些事作标志,所以记忆的大概时间是准确的。

我问过我老婆,她记忆是刚读书时才有,5-6周岁了。

网友:
几年过去了现在我看别人用积分球测全光谱的LED灯泡性能也挺好的

https://space.bilibili.com/314450062/video

网友:
通常找松下台灯中显色指数>90的就行;

我5、6年前买台产的OLED台灯,用的应收是LG的OLED面板,就是正方形一小块巴掌大,就是图个新奇,当时好像3、4百元吧;
最近两年已经有国产了,宣传的挺好。

白炽灯最大的问题是发热,夏天在空调房用白炽灯台灯估计都受不了。

网友:
高端led不好买,直接上白炙灯简单好用。对于近视眼比较友好

网友:
其实做台灯的也没办法,参数做很好成本就高,成本高了就卖不好,不是每个用户都这么专业,参考拼夕夕,大多数人主要还是看价格

我认识有做台灯的企业,可以定制一批高端的台灯,主要是灯珠和控制方式,显指>90是基本要求了,>95都可以做到
调光和频闪并不冲突,有模拟调光,PWM用4KHz以上,甚至20KHz的频率调光也是算无频闪的。

下面这个就是全光谱的LED灯珠光谱,显指是97.8

网友O:
有没有好的调光芯片推荐,就是那种无频闪,性能好,外围少,价格不敏感,去年做了个给高速摄影同步的光源,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调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好的调光芯片推荐,就是那种无频闪,性能好,外围少,价格不敏感,去年做了个给高速摄影同步的光源, ...

直接上电瓶加电阻限流回归原始,搞个伺服机构调节康铜丝电阻器划环做亮度调节与恒流,这个总不会闪烁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