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R相比ZIP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9-10-24):
我现在打包目录基本都使用ZIP,不再使用RAR了。因为ZIP是开放格式,在手机上就算不安装第三方软件也可以打开。RAR就麻烦多了。

网友:
RAR估计只有国内用的多,因为之前盗版。在公司,发文件都是zip,系统默认文件管理器就能打开

网友A:
rar是国产的,小粉红应该支持国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r是国产的,小粉红应该支持国产啊。

谁说的, 也是国外的, 国内都是盗版...

网友B:
压缩率最高的是7zip,其他都差不多。

网友:
好象是毛子发明的

网友:
为了表示对Phil Katz的敬意, 也应该用zip.

很久以前压缩格式只有一种arc, 是收费的, Phil Katz做了个免费版的pkarc. 结果被arc公司告到法院, 让他道歉, 赔偿损失. 于是他又做了pkzip, 不但免费, 还比arc的压缩率高. 然后arc公司很快就倒闭了.

但是Phil Katz没有从zip赚到钱, 2000年4月14日他因为喝酒过量死在一家汽车旅馆里. 他活在每个zip文件里, zip文件的开头两个字母是PK.

当年的压缩格式除了zip, 就是lha和arj, 其实dos下一度是arj更流行. rar出来得晚一些, 比zip压缩率高一些, 但是速度慢一些. 都用默认参数的话, 当年rar似乎比zip慢五倍吧. 但是硬盘空间有限, 国内又不用花钱买, 以及rar在dos下就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交互式界面(类似pctoos和norton那种, zip和arj都只有命令行界面), 所以rar后来更受欢迎.

后来的操作系统和许多应用软件都默认支持zip了, 比如office07之后的版本, 实际上都是用zip打包的. word的docx, excel的xlsx, powerpoint的pptx等等, 其实都是zip.

网友:
56k拨号时代,winzip破解基本失败,winrar破解就一直都有,所有就一直用winrar了,没啥不好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缩率最高的是7zip,其他都差不多。

7zip是不是国内首创的啊?以前好像360附带的工具最先接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zip是不是国内首创的啊?以前好像360附带的工具最先接触的

伊戈尔·帕夫洛夫, 应该也是俄罗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伊戈尔·帕夫洛夫, 应该也是俄罗斯的

吊炸天,这个都懂那么多,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炸天,这个都懂那么多,佩服

wiki上现搜的....

网友:
zip很容易用各种语言调用实现压缩和解压缩,利用大名鼎鼎的zlib

网友:
优秀的老哥。。。。

网友:
好吧,长见识了。这个了解真没那么多

网友E:
RAR加密貌似比较难破解

网友F:
技术上原理上不懂,使用上有几点区别,

rar有一种固实压缩格式,zip不支持。
一般压缩软件都是按文件压缩,压缩文件夹就是分别把所有文件单独压缩,然后打成一个包。
固实压缩格式就是把所有文件当作一个文件统一处理。
例如一个文件为1MB,压缩后为0.5MB。那么一个文件夹里面有1000个同样的文件,文件夹大小为1000MB,普通压缩方式打包后是500MB,而固实压缩格式是0.5MB。
常见的开发板的例程包,有几十个范例程序,每个范例程序文件夹包含的库文件,头文件基本都相同,仅个别用户程序有不同,这样经过固实压缩的话文件体积就小得多。

rar包内所有文件都是压缩后按依次排列的,zip在文件最后保存了一个索引表。
对于非常大的压缩文件,例如几个GB以上的,rar需要较长的时间,把文件从头到尾读一遍,才能建立起文件目录结构,然后才能显示。zip文件则只需要读文件最后的目录表,不论多大的文件,都是瞬间打开并显示目录结构。
正因为如此,rar文件如果残缺,部分破坏,或只下载了一部分,仍能正常显示完整的那部分文件,缺少的部分则不显示。而zip文件如果缺了最后一部分的话,则整个zip所有文件都打不开了,但是可以通过修复软件扫描重建。
另外貌似对压缩后的文件夹内增删修改文件,zip要比rar快速很多。

打开文件非常多,体积非常大的rar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rar文件是放在U盘之类的慢速存储器上则更甚。
对于整个硬盘备份这样的应用不建议压成rar格式,如果一定压成了rar格式,则不建议有事没事经常打开rar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RAR加密貌似比较难破解

zip用长复杂密码有人能成功破解过吗?

网友:
现在只用7z

网友:
引用 楼主:
zip用长复杂密码有人能成功破解过吗?

同样密码,暴力破解RAR花的时间更加长.

网友G:
我现在也只用7z,极限压缩体积最小,就是大文件时间长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只用7z,极限压缩体积最小,就是大文件时间长点

听说过uha么?赶紧补课吧,甩7z极限压缩18条街。只是压缩时间...做好心理准备就好,解压也漫长
xz压缩率和7z也差不多,可能因为都是使用lzma2的原因吧

网友:
zip可以直接文件夹操作,rar 看不出啥优势,程序还要破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听说过uha么?赶紧补课吧,甩7z极限压缩18条街。只是压缩时间...做好心理准备就好,解压也漫长
xz压缩率 ...

我不知道UHA,谢谢分享,不知有方便使用的右键菜单界面没有,我去补课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试了一下,uha,是我想要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UHA,谢谢分享,不知有方便使用的右键菜单界面没有,我去补课了,非常感谢分享 ...

界面应该是uharc gui,以前我用过命令行的,压缩率那是杠杠的,时间也是杠杠的,几个G的文件动辄几个小时,解压也是按小时计量的。现在硬盘那么便宜,真不建议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说过uha么?赶紧补课吧,甩7z极限压缩18条街。只是压缩时间...做好心理准备就好,解压也漫长
xz压缩率 ...

时间与空间,我选择时间。文件大点没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H:
界面应该是uharc gui,以前我用过命令行的,压缩率那是杠杠的,时间也是杠杠的,几个G的文件动辄几个小时 ...

嗯,我做快速云备份,更多的是考虑上传时间,压缩可以慢慢搞

网友:
要么7z  要么 zi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上原理上不懂,使用上有几点区别,

rar有一种固实压缩格式,zip不支持。

rar以前的版本不是默认固实吧, 只是提供了固实压缩的选项.
zip... dos/win下确实不支持, 不过在*ix下一般都是先用tar打包成单文件, 然后再gzip压缩, 其实也是固实的效果. *ix下的gzip本身不提供打包的功能, 只能把单个文件压缩.
7zip是默认固实的.

网友:
喜欢用zip,因为免费不用破解
周边很多人用RAR
最让我无语的是施工公司的设计文档只支持RAR,不支持zip,非设计文档就支持ZIP,不知IT部的人怎么想的。

网友I:
什和么arj,lha,全用过,暴露了年龄

网友:
现在用rar格式比较多,原因很简单。
刚接触电脑那个年代,windows上流行两种压缩软件:winzip和winrar。
装了winrar可以打开rar,zip等多种格式,装了winzip则不能打开rar文件,好像因为rar是一种私有格式不公开。
自然都装winrar了,而winrar的默认压缩格式是rar,更助长了winrar的普及。

已经十几年没见过winzip软件了,不知道还在更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7zip是不是国内首创的啊?以前好像360附带的工具最先接触的

7zip是開源軟件,遵守GNU協議。作者是俄羅斯人,沒廣告沒彈窗。360只不過是抄源碼再編譯罷了。官網https://www.7-zip.org/和國內流氓軟件沒有任何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和么arj,lha,全用过,暴露了年龄

唉,當年ARJ分卷命令啃了半天才把遊戲解壓出來。月球巡邏車。

网友:
现在基本只用ZIP格式,压缩软件也是用免费的BandZip。

网友:
zip 含中文文件名,經常亂碼,因為很多人系統不默認用 utf-8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和么arj,lha,全用过,暴露了年龄

DOS年代,小硬盘,全靠arj给电脑续命啊

网友:
ARJ 压缩率高,可以分卷压缩,是当时流行的原因

网友:
我的手机升级固件后好像RAR和Zip格式都能打开,7z没试过

网友:
以前的zip软件打不开rar,而winrar一个key管十几年,于是沿用至今

网友:
rar在数据完整性方面比zip好很多,恢复卷,恢复记录,用来备份是很好的

网友:
软盘时代,arj支持分卷压缩,实用性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