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邮票模块烧录的弹性夹具叫什么?

楼主(2019-10-24):
最近一个蓝牙模块的产品需要量产,需要烧录客户的一些信息,在网上查了一下邮票模块的烧录,发现有如下图片中的产品,想用来制作自己的烧录夹具,请问有谁知道图片中的这个金属叫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应该是定制品

网友:
像以前就是找人做治具。

网友:
看了一下每排弯针都有个别变形不对齐的,如果量大的话,可能会接触不可靠

网友:
应该是定制,曾经找过,没结果

网友:
定制的,这开发板我朋友做的

网友A:
找几个RJ45插座砸开,把里面的弹针薅出来用行不行?

网友:
弹簧针卧装比这个靠谱。

网友B:
楼主,发链接我看看呗,也有需求

网友:
烧录治具 有专门做这东西的厂家的

网友:
批量还是感觉这种造型比较可靠,可以参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2189338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链接我看看呗,也有需求

我在淘宝里面输入 模块烧录  找到的,你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几个RJ45插座砸开,把里面的弹针薅出来用行不行?

我真试过, 结果发现根本不沾锡, 没法焊.
可能因为是旧的, 氧化了. 下次买新的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试过, 结果发现根本不沾锡, 没法焊.
可能因为是旧的, 氧化了. 下次买新的再试. ...

不可能不沾锡的,RJ45插座也有焊接到PCB上的。

网友:
夹具厂肯定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找这个东西好久了,一直没找到

网友:
双排测试针看起来不错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tree/master/cdbite

网友:
找做测试架的

网友:
应该不会很贵,5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试过, 结果发现根本不沾锡, 没法焊.
可能因为是旧的, 氧化了. 下次买新的再试. ...

估计要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试过, 结果发现根本不沾锡, 没法焊.
可能因为是旧的, 氧化了. 下次买新的再试. ...

用镊子轻轻刮几下表面就能焊了,而且还很好焊

网友D:
LZ发的这个其实是PCB上常用的测试勾,把塑料去掉

楼主:
买了20个不同的RJ45回来测试,应该是可行,只是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对应可以焊在PCB板上的型号,弹针的角度都不对好来设计,RJ45超级不好拆那个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发的这个其实是PCB上常用的测试勾,把塑料去掉

不知道你这个金属部分弹性怎么样,估计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发的这个其实是PCB上常用的测试勾,把塑料去掉

这个学名叫什么?测试勾搜不到!
更正:原来叫测试环!

网友:
看了后很有收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