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可能引发火灾,有哪些增加安全的有效措施呢?

楼主(2019-10-25):
充电的时候,人最好在旁边,是一个办法,但是总不能每次都守着电池吧
家里有几个手机长期接着小米插线板,有时候也会有点发慌,但是每次看到手机好像没啥事,又听之任之了

楼主:
又看到新闻

网友A:
记得莫大提供过一个方法,放到瓷盘子里上面再盖个盘子。^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莫大提供过一个方法,放到瓷盘子里上面再盖个盘子。^_^

这样只是防火,问题是爆炸就没的搞了吧

网友:
最好还是从供电段做防护好点吧

网友B:
我想到的办法就是防火毯+铁盒
淘宝上买防火毯很便宜

网友C:
防水手机,泡水里,无线充电。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的办法就是防火毯+铁盒
淘宝上买防火毯很便宜

防火毯盖住不利于散热吧

网友:
买个保险柜放进去充,或者放到别人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水手机,泡水里,无线充电。完美

好方法

网友D:
lz 你可能需要一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你可能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是不是太大了,桌子上放这个太占空间

网友:
买合规的电池和充电器才能解忧

网友:
楼主需要个手摇发电手机,平时根本没电,不用担心爆炸,摇的时候注意要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你可能需要一个这个

笑死我了

网友:
这的确是个问题,现阶段没有更好的方法,锂电池横行的年代,手机、手电桶,笔记本电脑,电动车。。。。。 大陶瓷炖锅还是太小了,电动车电池放不进去。

网友E:
定时器会不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根据充电时间,适当控制断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 你可能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能防火但不能防爆!

网友:
广州地铁站安检口那个防爆铁锅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以前坛主发过帖子!

网友:
放在高压锅里面充比较安全。

网友: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看见品相不好的电池,直接扔不将就

网友:
要着火肯定先发热,搞个温度控制装置,超温后就切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会不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根据充电时间,适当控制断电时间

你家备了结果定时器呢

网友F:
标准配备防火箱,乞丐版是铁箱加沙子

楼主(2020-01-09):
引用 网友F:
标准配备防火箱,乞丐版是铁箱加沙子

你家有防火箱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家有防火箱么

电工标配, 铁盒工具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工标配, 铁盒工具箱。

你平时手机放工具箱里充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