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种变压器是定制的还是标准件,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9-10-25):
这是变压器是老外电路板上的,帮忙看看这种变压器是定制的还是标准件,哪里能买到?

网友:
定制,发样品给做高频变压器的即可

网友A:
一般变压器都是定制件。这种变压器的骨架和磁芯都是标准的PQ系列,看起来像PQ3230。
如果你要的样品数量少于3个,把这个变压器的样品寄给我,我可以帮忙给你做。如果你要的数量多,我可以帮你出份图纸,你发给淘宝去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压器都是定制件。这种变压器的骨架和磁芯都是标准的PQ系列,看起来像PQ3230。
如果你要的样品数量少 ...

标记一下,到时有需求就找兄弟你帮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压器都是定制件。这种变压器的骨架和磁芯都是标准的PQ系列,看起来像PQ3230。
如果你要的样品数量少 ...

懂变压器的都是大佬!能加个好友不?

网友:
变压器很少有标准品 除非是一套方案

网友:
磁芯和骨架都是标准件,但变压器的参数要自己设计(绕多少圈,怎么绕,用什么规格的线,电感量,漏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记一下,到时有需求就找兄弟你帮忙了

可以,欢迎骚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懂变压器的都是大佬!能加个好友不?

可以,欢迎骚扰!不过由于等级过低,不能发私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欢迎骚扰!不过由于等级过低,不能发私信

遇到变压器问题可以咨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遇到变压器问题可以咨询吗?

可以,尽量把问题写清楚。我需要抽时间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尽量把问题写清楚。我需要抽时间回复。

Royer变压器给VFD供电,3.3V输入,输出灯丝交流2.7V中间抽头,高压23V,自已绕的发现效率很低,3.3V输入电流200mA左右,输出效率只能达到30%,有什么建议吗?

哦,忘记说了,磁芯是ER11.5。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oyer变压器给VFD供电,3.3V输入,输出灯丝交流2.7V中间抽头,高压23V,自已绕的发现效率很低,3.3V输入 ...

Royer的频率高,开关器件是三极管,且输入电压又非常低;综上效率是不可能高的。
要想效率高,直接DC~DC要么升压,要么降压。

网友F:
这个变压器的磁芯胶带是被楼主拆了?还是原本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yer的频率高,开关器件是三极管,且输入电压又非常低;综上效率是不可能高的。
要想效率高,直接DC~DC ...

频率100K,不高吧?灯丝需要交流,并且又要高,只有变压器才是最简单方案。另外请教一下,像ER11.5这种磁芯,最大输出功率多少?适合做多大的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变压器的磁芯胶带是被楼主拆了?还是原本就没有?

没有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变压器的磁芯胶带是被楼主拆了?还是原本就没有?

气隙大点,端面厌氧胶粘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压器都是定制件。这种变压器的骨架和磁芯都是标准的PQ系列,看起来像PQ3230。
如果你要的样品数量少 ...

兄弟好人。之前打样差不多的就花了200

网友:
出脚那也不套截铁氟龙

网友:
骨架是标准的,绕线订制,找变压器厂打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压器都是定制件。这种变压器的骨架和磁芯都是标准的PQ系列,看起来像PQ3230。
如果你要的样品数量少 ...

对,变压器一般都是定制。层主搞变压器,以后有变压器定制需求就来找层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变压器一般都是定制。层主搞变压器,以后有变压器定制需求就来找层主了 ...

欢迎各位大佬骚扰

网友:
标记,最近有几个推挽升压变压器要做。

网友:
记下,以后有变压器来找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