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接线100mm延长500mm 导致的脉冲群2KV不过

楼主(2019-10-25):
有一个产品两款板子,一块显示板,一块控制板,中间用12位排线进行连接本来是连接线100mm(那种普通的白色插座连接线),测试脉冲群5KV(其他默认参数不懂),打多少次都不死机,没有误动作,最多屏幕乱码后又刷新过来。

后来因为安装方式改变,扩展产品,做个一转接板12位插座转12位插座,然后在接一个400mm左右的排线在接显示板,打脉冲群2KV就一直死机,有时候看门狗都没办法复位。

后来就在串口和IIC都串1K电阻,死机不出现了,以为问题解决了。但是过了10几天再测试又开始死机了。

12位排线,是 scl,sda,KEY1,KEY2,KEY3,RX,TX,INA,INB,INC,VCC,GND。这些线。

单片机是STM32F030C8T6 电源是变压器整流滤波 1117-3.3V供电。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VCC加TVS管了没有

楼主:
试过了没用,谢谢。

网友A:
延长线两头套磁环,绿色环(锰锌铁氧体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长线两头套磁环,绿色环(锰锌铁氧体环)

找了一个磁环(不知道什么参数)测试了好一点,死机还会有,次数会少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磁环(不知道什么参数)测试了好一点,死机还会有,次数会少一点。 ...

线从磁环中穿1-3匝

楼主:
好像是找到原因了,被单片机给坑了,经过给MCU代理的技术支持沟通,并且过来帮忙,初步确定原因是030的ESD没有103的ESD等级高。
030cc好像等级高,等待样片测试。数据手册上找到相关信息。
工业产品慎用030C8T6。

网友B:
ESD是静电,跟EFT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是静电,跟EFT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给MCU技术支持说的是脉冲群(不知道英文),对方一直给我说静电ESD,我也问了让他们看看103 和030 抗干扰的区别,给的数据,只能先换CC样片试试了。

楼主:
我又从数据手册上了找了找,发现EFT 030 就是低于1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给MCU技术支持说的是脉冲群(不知道英文),对方一直给我说静电ESD,我也问了让他们看看103 和030  ...

一般的产品ESD效果好的话EFT也会好些,因为布局布线合理!但ESD不等同于EFT;
你这个产品EFT从电源直接加入,同时排线也会耦合进去,处理好MCU的电源与复位电路等敏感电路,排线的信号线加共模电感,对地加Y电容(10pF左右,不影响信号波形),按键这类IO信号直接加RC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产品ESD效果好的话EFT也会好些,因为布局布线合理!但ESD不等同于EFT;
你这个产品EFT从电源直接加 ...

谢谢,我有查询了数据手册,EMC 确实103的比030 的要好点,甚至还不如GD。好恶心,程序又要花功夫去移植。

网友:
长距离传输就不应该用IIC这种接口,应该用推挽输出结构的接口

网友:
400mm距离有些远,我是不敢这么用的。如15楼所说,端口必须  推挽输出,加上拉电阻,或者加驱动芯片转接的

网友C:
线太长了,长线要注意线的排列顺序,会线间干扰,话说显示和控制板中咋这么多线啊,降低信号的种类会好一点

网友D:
我画的板子属于那种最强迫症的,地环路必须明确可控,所有芯片都当做垃圾,从不依赖芯片自身的防护性能,  不过有次我就掉坑里了,电路拓扑设计错误,工作在临街状态,我画的板子几块测下来都没问题,接手我工作的哥们改了一点点,结果全部出问题。最后问题是我电路设计的问题,不过我布线讲究把问题掩盖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太长了,长线要注意线的排列顺序,会线间干扰,话说显示和控制板中咋这么多线啊,降低信号的种类会好一点 ...

刚开始发现100mm的怎么打都不死机,500mm 的死机,后来又发现100mm 的死机,都怀疑是不是进口脉冲群机器出故障了,换了个其他量产的产品(有100mm的链接线)打还不死机,换回来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画的板子属于那种最强迫症的,地环路必须明确可控,所有芯片都当做垃圾,从不依赖芯片自身的防护性能,   ...

你是高手级别的,膜拜啊,我这种小电工级别的,对抗干扰只能依赖片子自身,普通的adc采样,计算控制,应该不需要对板子布局要求不高,还是用的工频变压器,隔离的地方都隔离了。最后测试1500都过不了,有点过分了,后来用其他片子底板一样,只换单片机,5000v,50次,一次都不死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画的板子属于那种最强迫症的,地环路必须明确可控,所有芯片都当做垃圾,从不依赖芯片自身的防护性能,   ...

请教下,你所说,地环线可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你所说,地环线可控是什么意思

不管模拟还是数字电路,每一个器件的电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经过多少等效电阻等效电感,全部心里有数进行了

网友:
加tvs管,然后串磁珠,加对地10pf电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模拟还是数字电路,每一个器件的电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经过多少等效电阻等效电感,全部心里有数进行 ...

经过多少等效电阻等效电感,全部心里有数进行     厉害

网友:
增加一个单片机, 通讯改为485, 好处1:通用, 好处2: 省钱, 线材也是钱, 好处3: 抗干扰好一些, 好处4: 两边相对独立, 就算有时候不工作,也不影响客户体验

网友:
mark脉冲群整改

网友F:
1.看了下楼主的帖子,从调整芯片入手解决EMC的问题,治标不治本,可能就工作在临界状态,外界干扰稍微大一点,说不定还是会死机。
2.系统中既然有3块板,显示板、控制板、转接板,可以从这3块板之间的通信与供电方式入手,IIC不建议走线那么长,可以调整成485之类的;电源部分可能会有干扰,大部分的干扰跟电源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看了下楼主的帖子,从调整芯片入手解决EMC的问题,治标不治本,可能就工作在临界状态,外界干扰稍微大一 ...

我把IIC 线去掉,打脉冲群,485芯片直接挂掉。

网友G:
排线,是 scl,sda,KEY1,KEY2,KEY3,RX,TX,INA,INB,INC,VCC,GND。这些线。也是够厉害的,一般按键,输入输出io口能接这么长,对单片机要求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线,是 scl,sda,KEY1,KEY2,KEY3,RX,TX,INA,INB,INC,VCC,GND。这些线。也是够厉害的,一般按键,输入输出i ...

后来发现100mm 也死机。

网友(2023-01-18):
引用 网友F:
1.看了下楼主的帖子,从调整芯片入手解决EMC的问题,治标不治本,可能就工作在临界状态,外界干扰稍微大一 ...

赞同,调整芯片解决有隐患

网友:
STM32F030C8T6这个单片机不行,换成103肯定一把过,抗干扰不行。我们公司有个产品也是在这个芯片上栽了,什么看门狗啥的全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