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常高精度低纹波电源设计方案有哪些?

楼主(2019-10-25):
图中是电源设计的要求,可以看到对电源纹波的要求很高,负载倒不是很重。

以前一直就是用LDO进行供电,由于没有专业设备测量,也不知道能不能符合要求。

不知道还有哪些供电方式,能够满足要求,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ADP151, 典型值9uVRMS

网友A:
我刚上周写了片实测LT3045 0.8uVrms宽带噪声的帖子正好适合你的情况你可以搜下,如果你是DCDC做前级LDO做后级稳压,则还要关注一个PSRR的测试

网友B:
还有个最NB的办法, 用继电器切电池, 两组锂电池一组供电, 一组充电, 交替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最NB的办法, 用继电器切电池, 两组锂电池一组供电, 一组充电, 交替进行.  ...

这个太复杂了,也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上周写了片实测LT3045 0.8uVrms宽带噪声的帖子正好适合你的情况你可以搜下,如果你是DCDC做前级LDO做后 ...

请教如何测量的,如何判断测量是否准确呢

网友:
LDO 串电感 串磁珠  地用0R 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