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温控器加电吹风能否做成一个简易的热风枪?

楼主(2019-10-25):
如果不考虑风量可调,使用温控器控制电吹风发热芯的方法是否可行呢?

网友:
元件会吹跑

网友:
吹头发的电吹风? 自身耐热不行吧...

网友:
温度不够吧

楼主:
其实未必是电吹风,用那种外观和电吹风一样的手持风枪(只加热,不具有恒温功能)。温度肯定是足够用的,早些年BGA设备不普及的时候有些修笔记本的就用那种简易大风筒做BGA。

网友:
买一个简易的又不贵把

网友:
有焊塑料的吹风,可以试着改一下

网友:
方案绝对可行,不过目测楼主的温控器比很多成品热风枪还要贵啊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温控器,应该是不花钱来的吧? 热风枪不需要这样的精度和PID算法。

网友B:
这温控器哪买的,感觉颜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温控器哪买的,感觉颜值不错

图是网上找的,这东西拆机的一大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温控器,应该是不花钱来的吧? 热风枪不需要这样的精度和PID算法。 ...

工业设备拆机的温控器白菜价啊,可以先去淘宝看看。手里已经有个大风筒了,温控器也有了,配个热电偶,等有空折腾折腾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是网上找的,这东西拆机的一大堆啊。

也是,好看的不一定皮实

网友:
真不行就淘宝200买一个啊,很好用的,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设备拆机的温控器白菜价啊,可以先去淘宝看看。手里已经有个大风筒了,温控器也有了,配个热电偶,等 ...

相当折腾了。关键是风管得密闭。
买一个现成的手柄。用胶,各种粘,把电吹风的风搞到手柄里去。
难道你是想用电吹风里的发热丝? 哦。。。那不用热电偶。哎。。。。手里有啥就用啥吧。啥热电偶,铂电阻,热电阻。。。不管他。有啥就直接用上就完了。反正一般的温控器都是支持的。
风量调节呢,可以用可控硅。也可以用现成的调压器。
哎呀忘了,温控器的调温方式得改成旋钮方式。
成了,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