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电转换电路的接法问题

楼主(2019-10-25):
如图所示,正常的光电池和跨阻运放是这样接的:

但是最近看到一个图是这样接:

对于图2的接法,有点疑问:这样的接法是什么原理呢,电流跟正常的接法反向,是为了减少暗电流的影响么?

网友A:
这个光电二极管是要反向偏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电二极管是要反向偏置的

实际上第一个电路,是接近0偏的。
我有点迷糊了,输出电压的正负,是什么决定的呢?

网友B:
第二个电路才是实用电路,该有的都有了

本级电路的Vo=2.5V-Id*R12

如果没猜错的话,后面起码还有一级电路

网友:
图1光伏模式,图2光导模式,两种都是正常电路,各有各的优点啊,1噪声低、暗电流小,应用于极高精度低带宽场合,2噪声高、结电容小,应用于高速高带宽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电路才是实用电路,该有的都有了

本级电路的Vo=2.5V-Id*R12

确实,后级还有两级的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电路才是实用电路,该有的都有了

本级电路的Vo=2.5V-Id*R12

其实我不大明白R15的作用,是为了减小噪声干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大明白R15的作用,是为了减小噪声干扰么

no,只回复一个,这一级用的是高阻抗精密运放

网友C:
这不都是光伏模式么,R15估计为了保护运放用的,这运放都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都是光伏模式么,R15估计为了保护运放用的,这运放都挺贵。

我个人理解也觉得图2是光伏模式,只是图二跟图1的电流方向相反,按我的理解,计算的时候,R15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输出应该是Vo=2.5-Id*R12。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