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关按键坏了,怎么确定按键型号呢?

楼主(2019-10-25):
笔记本是三星玄龙骑士,过保了。

开关机的按键坏了,其他都很好没毛病。

还好这个按键是有一个单独的小板上,跟主板是分开的。

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个按键的具体型号呢?

淘宝上找到了一家卖整个小板的,120元一个。如果找不到按键,就得整个小板一起换一个了。

图片上面那个方的就是按键。

网友A:
贴片 轻触按键开关 3.o7*3.7*0.35mm 四脚 3.7x3.7mm 薄膜 窝仔片

网友B:
这种的锅仔片可以拆下来,接触面用硬纸板打磨亮就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给拆下来 刮刮还能用

网友:
不行,就用0.4mm的漆包线,从U口引出来,接一个别的按键呗。

网友:
这还不简单,把按键两端的焊盘接上线,把线拉长,要开机的时候,把导线2端短接一下就OK了,哈哈哈哈!

网友:
吹下来,换锅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 轻触按键开关 3.o7*3.7*0.35mm 四脚 3.7x3.7mm 薄膜 窝仔片

非常感谢,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锅仔片可以拆下来,接触面用硬纸板打磨亮就行

按键已经碎了,这个图片是淘宝上那个卖小板的图。。。

网友:
本想说 买个小板换上。 看到120 的价格 我支持楼主换按键

网友:
MP3常用的

网友C:
用过SKRWAEE030, 看外形和楼主差不多, 查下规格书量下尺寸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SKRWAEE030, 看外形和楼主差不多, 查下规格书量下尺寸看看能不能用

谢谢,你这个型号比我这个小了一点.
找了一圈,这个按键还真不太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型号比我这个小了一点.
找了一圈,这个按键还真不太好找.....

淘宝搜"薄膜轻触开关", 什么尺寸自己去找吧

网友D:
找一些轻触开关,拆了,说不定就能找到合适的大小,将就换了就可以了,砂纸挫刀微调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薄膜轻触开关", 什么尺寸自己去找吧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关键词,找到了一个3.7x3.7x0.35的按键,不行回来垫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些轻触开关,拆了,说不定就能找到合适的大小,将就换了就可以了,砂纸挫刀微调一下尺寸 ...

这个太难了,我的加工能力就限于垫高一点了。。。

网友E:
我好像有这种按键,不知尺寸是不是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有这种按键,不知尺寸是不是这么大的

大概是4x4mm。具体尺寸我还没发量,游标卡尺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