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池模块用什么电池管理IC? 求教

楼主(2019-10-25):
搜了一遍电池管理ic,充电ic

都是  单节 2串 3串 4串管理的,那么网上买的 铝电池组只有 充电2个头,放电2个头,

如何选择IC来管理。

---------------------------------------
个人理解这类的电池组基本有专用的充电器,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只要有如下几个功能即可了吧:

1、 电量计、
2、电压检测、
3、过热过流等报警。

网友:
标题中的“铝电池模块”是“锂电池模块”的意思?

电池组里头有保护芯片,每个电芯用一片,可以平衡每个电芯的电压

例如

网友:
标题里的  铝电池,吓死人,以为是能源革命,黑科技什么的

网友:
铝空气电池不是一次性的吗?还可以充电?配的图又不是铝空气电池?什么鬼?

楼主:
不好意思,锂电池! 锂电池! 锂电池! 重要的更正说3遍

这一类的电池(航模电池等),  24V 或12V  用哪一类的 管理IC 呢? 或者哪个系列的IC?

网友:
关注中。

我最近也在想24V锂电池,七串,应该配什么管理IC。

有FAE推荐TI的BQ系列,但我还没详细了解。

网友:
铝合金外壳电池

网友:
楼主胡建人吗

楼主:
胡建莆田迪,

该回归主题了:    类似TI的bq40z80
                        价格高点好像功能挺全,2-7节,
                        应用:可以用管理2个12V的, 共24V。
http://www.ti.com/cn/lit/ds/symlink/bq40z80.pdf

但是需要自己编程设置:

全面的可编程保护 功能
电压
电流
温度
充电终止时间
CHG/DSG FET
模拟前端 (AFE)

-------------------------------------------------、
而我只是简单的希望对

这个24V的家伙:进行监控----电量还有多少? 放电电流是否过大? 发热是不是很厉害,有没有危险?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