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220V过零检测,是指电压过零还是电流过零?

楼主(2019-10-25):
问题如题!

另外固态继电器(晶闸管)与机械继电器控制负载(感性,容性,阻性负载都有可能)的问题
1,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  天然的过零通断,可以消除火花。带感性,容性负载不会产生粘接。无动作次数限制。
                       缺点:   发热比较大。容易坏,(这一点有没有过来人说说),带同样电流的情况下一般比机械继电器大,须散热。

2,机械继电器的有点:无发热问题,简单可靠,真正的隔离。
                       缺点:有动作次数限制。带感性,容性负载时有火花。易粘接。

以上总结的有问题或者补充还请大家指出!

本来最近搞家居智能开关,受体积限制智能用机械继电器。但是带感性负载有火花,有干扰的问题没法解决,看大论坛里有继电器过零检测的方案,因继电器时延的不一致性,这个方案还在犹豫。请高手解惑啊

网友:
一般是指电压过零啊

看过一些智能家居产品,用机械继电器的不少

网友A:
在要求极端的工业产品上会采用,先固态元件导通几个波,然后,继电器并入。断开时,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要求极端的工业产品上会采用,先固态元件导通几个波,然后,继电器并入。断开时,相反。 ...

这是个好方法啊

网友(2019-11-26):
智能家居没有那么多成本允许,直接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

网友:
固态继电器并非都是过零开通,也有即时开通的。在继电器没有接通的时候,负载没有电流,也不存在电流过零开通的问题,所以都是电压过零开通,电流过零关断。
工业使用经常采用3楼的方法,提高可靠性,对于民用品来说会增加成本,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