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写的 sql server程序提供给别人使用,需要提供哪些文件

楼主(2019-10-25):
1、除了bin目录下的exe文件和数据库的数据文件外,还要提供哪些
2、别人的电脑上需要安装sql server 么,能否不装

第一次玩数据库, 自己电脑的 sql server 的稀里糊涂根据网上教程装好的

现在写了个数据库的小程序, 基本的增删改查都没问题, 想放在别个电脑上试下能否用

熟悉的朋友给点意见哈 , 多谢!

网友:
小程序数据库我一般用sqlite,sql sever不太懂,帮顶

网友A:
数据库与客户端程序部署在一起的话是要安装mysql server的,最近也有这样的需求,被搞的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与客户端程序部署在一起的话是要安装mysql server的,最近也有这样的需求,被搞的很累 ...

就是数据库文件和可执行程序在同一个机子上,而不是局域网或者公网访问数据库。

话说sql server 是怎么装上去的 都忘记了

现在是家里的电脑安装 sql server 一直 没整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数据库文件和可执行程序在同一个机子上,而不是局域网或者公网访问数据库。

话说sql server 是怎么 ...

这样不行的哦,你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可能类似“server=.;database=cyqdata;uid=sa;pwd=123456”  ,“server=.”表示连接的是本机数据库。
你要给别人用需要把自己电脑的防火墙关掉,把你自己的电脑当做服务器数据库。连接字符串类似“server=10.168.163.54;database=hangel;uid=sa;pwd=12”。

如果只是学习,可以用本地数据库sq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的哦,你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可能类似“server=.;database=cyqdata;uid=sa;pwd=123456”  ,“ser ...

我这样理解对不:
1、数据库在我电脑上, ip填自己的ip,  那么别人访问我的电脑只需要提供exe给对方就可以了么?有没有其他文件类似dll要提供
2、数据库在别人的电脑上,和exe在一起,ip填环回地址 127.0.0.1,  那么对方的电脑一定要安装sql server么 ?

网友C:
如果sql server 在局域网或者可访问的ip和端口,客户端不用装ms sq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sql server 在局域网或者可访问的ip和端口,客户端不用装ms sql

如果我把server安装到阿里云上,需要装哪些软件

网友C:
但是某些系统比如xp,精简win7要数据库访问组件,你自编的程序要生成安装程序,会自带需要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某些系统比如xp,精简win7要数据库访问组件,你自编的程序要生成安装程序,会自带需要的组件。 ...

我现在是直接把bin 下的exe拿出来用,  还没做过安装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server安装到阿里云上,需要装哪些软件

就安装sql server 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server安装到阿里云上,需要装哪些软件

cs程序除非你有经常变动客户端位置的需求,否则一般不这样玩。没有中间层在互联网开放数据库端口,.net的程序稍微反编释一下就看到你的数据库用户,密码了哈。在局域网装sql server,然后程序也在内网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s程序除非你有经常变动客户端位置的需求,否则一般不这样玩。没有中间层在互联网开放数据库端口,.net的 ...

那么高的风险?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么高的风险?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折腾bs呢。除了跨平台,还有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高的风险?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只是.net 不处理的情况下就是可以直接反出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折腾bs呢。除了跨平台,还有安全呢

bs没问题啊。数据库操作又不在b端

网友:
起个虚拟机自己试一下

网友:
记忆中 sql server 是要安装的。  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用单机版数据库的。比如sqlite.

网友:
其他电脑上不光要装sql server,还要把数据库文件附加进去,还要设配置防问密码等。除非你用远程连接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行的哦,你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可能类似“server=.;database=cyqdata;uid=sa;pwd=123456”  ,“ser ...

局域网内的另外一台电脑连接我的server,提示连不上  , 我电脑本地还要开放什么权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局域网内的另外一台电脑连接我的server,提示连不上  , 我电脑本地还要开放什么权限么 ...

不知道你的sql server是什么版本,下面是我查的一个2008的教程。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478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