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了128片NE5532做功放可以开声了

楼主(2019-10-25):
8W输出是 1khz测试,THD+N约为0.001%

我看老外已经做到了0.0005%

可能是我测量设备底噪差了些

网友A:
是128片一起输出5W的功率?
这也是宏伟

网友:
隔壁论坛看到是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28片一起输出5W的功率?
这也是宏伟

每个通道64片

4欧负载可以输出30W左右

8欧负载可以输出16W(THD=0.1%)

网友:
声音是啥感觉?

网友:
以为负载不可能更小,那么这么大驱动能力是不是有点浪费?也就是说每片芯片都几乎在空载运行?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音箱?好功放要配好音箱+好音源

网友:
每片都涂硅脂贴在散热器上?楼主有空板出嘛

网友C:
喇叭的失真是0.x%,人耳的失真是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音箱?好功放要配好音箱+好音源

家里只有尊宝的音响,音源是SACD

楼主:
引用 楼主:
8W输出是 1khz测试,THD+N约为0.001%  -----这里感觉好NB

8欧负载可以输出16W(THD=0.1%) -----这里是 ...

没毛病啊,输出功率大了以后运放非线性了,失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的失真是0.x%,人耳的失真是x%……

不是说有人能听出功放用的电是水电还是火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