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有什么方法设置支持右键平移画布吗

楼主(2019-10-25):
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方法。。。
想让PADS可以像AD一样长按右键平移画布。。

2019.10.26更新:
感谢坛友提供的EDAhelper工具,

http://www.edahelper.com/edahelper/

但是验证没有效果,不知道哪个步骤不对。。。

网友A:
edahelper   百度一下就有

网友B:
edahelper

好像是这个坛友开发的,https://www.amobbs.com/home.php? ... w=me&from=space

网友C:
放弃AD上那种辣鸡操作吧,用pads自带的快捷键比那个好使。

楼主:
有最新版,还没有摸索到在 XDesigner 7.9.4上面的使用方法,没有效果
http://www.edahelper.com/edahelp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helper

好像是这个坛友开发的,https://www.amobbs.com/home.php?mod=space&uid=120802&do=thread&vie ...

感谢
有最新版,还没有摸索到在 XDesigner 7.9.4上面的使用方法,没有效果
http://www.edahelper.com/edahel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helper   百度一下就有

感谢
有最新版,还没有摸索到在 XDesigner 7.9.4上面的使用方法,没有效果
http://www.edahelper.com/edahelper/

网友D:
按住shift,滚动鼠标轮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住shift,滚动鼠标轮子就可以了

你这个只能横移

网友:
学习了,shift+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AD上那种辣鸡操作吧,用pads自带的快捷键比那个好使。

还是感觉AD的右键平移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感觉AD的右键平移比较好用

放弃固有的习惯,才能更好的进步。

网友(2020-04-08):
引用 楼主:
还是感觉AD的右键平移比较好用

这个操作pads确实没有ad好

网友E:
按住shift键就可以左右滚了啊。或者鼠标中间点也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住shift键就可以左右滚了啊。或者鼠标中间点也行啊。

这个特别别扭。我情愿用插入键来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特别别扭。我情愿用插入键来移动

左手shift,右手鼠标,比右键拖图高效多了,特别是画图时间长,比如你一周或者半个月才画完一个图,左手shift或者其他快捷键,会降低右手的操作次数,右手就没那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