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phi7 ADO数据库获取EXCEL表格中时间问题

楼主(2019-10-25):
用ADOquery通过ADOconnection获取excel表格中的日期、时间及数据,日期和数据都没问题,但时间成了下图的格式,请教如何能使两者一样?谢谢!
DBgrid中显示的ADOquery

Excel表格

网友:
FormatString("HH:mm:ss")

网友:
FormatDateTime('HH:nn:ss',   datetimevalue);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解答,format语句我在存储为excel时用了,在excel中显示没问题,只是再导出到数据库中就成了长时间格式。
我编的小程序是先记录实时曲线(图1),再存储为excel格式,excel表格再导出为曲线数据库(图2),问题是导出的时间轴数据太长。

                                           图1

                                           图2

附上excel存储程序:
procedure TForm1.btn6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ii,j,k,l:integer;
  ExcelApp, Sheet: Variant;
  SearchRec:Boolean;
begin
    ii:=lns1.Count;
    ExcelApp := CreateOleObject('Excel.Application');
    ExcelApp.WorkBooks.Add;
    ExcelApp.Workbooks.open(ExtractFilePath(Paramstr(0)) + 'TC.xls');
    ExcelApp.WorkSheets[1].Activate;
    j:=ExcelApp.WorkSheets[1].usedrange.rows.count;
    //for i:=1 to j-1 do ExcelApp.ActiveSheet.Rows[2].delete;
    for i:=1 to ii do begin
    ExcelApp.Cells[i+1,1].Value :=DateToStr(Date);
    ExcelApp.Cells[i+1,3].Value :=lns1.YValue[i-1];
    ExcelApp.Cells[i+1,2].Value :=lns1.XLabel[i-1];
    end;
    for k:=1 to 99 do begin
    SearchRec:=FileExists(ExtractFilePath(Paramstr(0))+'TC'+FormatdateTime('yyyymmdd',now)+'-'+IntToStr(k)+'.xls');
    if SearchRec=false then break
    end;

    ExcelApp.ActiveSheet.SaveAs(ExtractFilePath(Paramstr(0)) + 'TC'+FormatdateTime('yyyymmdd',now)+'-'+IntToStr(k)+'.xls');
    ShowMessage('曲线已存储!文件名'+ 'TC'+FormatdateTime('yyyymmdd',now)+'-'+IntToStr(k)+'.xls');
    //ExcelApp.ActiveSheet.SaveAs(ExtractFilePath(Paramstr(0)) + 'TC.xls');
    ExcelApp.Activeworkbook.Close;
    ExcelApp.Quit;
    ExcelApp := Unassigned;
end;

载入曲线数据程序:
procedure TForm1.btn8Click(Sender: TObject);
var
  s:string;

begin

qry1.Close;
con1.close;

dlgOpen1.Filter := '曲线数据|*.xls';
dlgOpen1.DefaultExt := '*.xls';
dlgOpen1.Execute;
s:=self.dlgOpen1.FileName;
con1.ConnectionString:='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
        +s+ ';Extended Properties=Excel 8.0;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
qry1.Close;
qry1.SQL.Clear;
qry1.SQL.Add('select * from [Sheet1$]');
qry1.ExecSQL;
lns1.DataSource:=qry1;
qry1.Active;
lns1.ShowInLegend:=False;
lns1.XLabelsSource :='时间';
lns1.YValues.ValueSource :='电压';

end;

网友:
将字段类型改为v

楼主:
搞定了,把query显示模式格式化就行了
qry1.Edit;
TFloatField(qry1.FieldByName('时间')).DisplayFormat :='hh:mm:ss';
qry1.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