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下,1W的微功率,是推挽,还是反激体积最小

楼主(2019-10-25):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1W以内的功率,12V输入,12V隔离输出,电流不到0.1A。价格,功耗不考虑,只要求体积最小,面积最小,要求达到5mm*10mm*3mm的极限体积

一直在纠结到底是推挽电路更小,还是反激更小,主要是变压器不好找,目前推挽电路的变压器就金升阳还能找到一款,反激完全没影,不知道用共模电感行不行。

高手们有高见吗

推挽电路

反激电路

网友A:
这两个相比显然是反激面积小,
也可以看看flybuck
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flyback或者flybuck能够满足

网友:
不知道千兆网卡里面的隔离变压器行不行,一下子就八路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隔离电源,看过一些方案,你这个如果电压可以降低得话,可以考虑SN6505,或者降压后再提升变压器次级匝数升上去,体积是足够小,推挽结构
另外一个方案是LM34927,当时直接用共模电感做变压器,除了隔离电源还能出一路非隔离降压,外围器件稍多

网友B:
又是替换进口件的特殊用途?楼主的要求长度单位是mm?

网友C:
输入端如果不是宽输入的话,推挽正向应该是元件最少的,不需要反馈,基本可以按匝数据比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适合用ROYER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替换进口件的特殊用途?楼主的要求长度单位是mm?

倒不是替换进口件,说白这个电源就是给MOSFET隔离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如果不是宽输入的话,推挽正向应该是元件最少的,不需要反馈,基本可以按匝数据比输出电压 ...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相比显然是反激面积小,
也可以看看flybuck
如果对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flyback或者flybuck能够满 ...

高手请指教,为啥显然反激更小?

网友D:
双管自激,小磁环做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管自激,小磁环做变压器。

谢谢,学到了

网友:
如果是给mos隔离供电可以将驱动信号调制到高频,然后通过隔离变压器驱动和电源一起就搞定了

网友:
同频率下面推挽或者双管应该会小一点(主要磁芯利用率高)。不过楼主这个体积几乎不可能实现。太小了。 楼主可以算算这么大面积的磁芯的极限功率

网友E:
楼主,做这么小功率的电源,如果不是成本限制的话,直接用MAX13256 ,Royer和反激你没有点基础是搞不定的,MAX13256 这个非常简单,体积也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这么小功率的电源,如果不是成本限制的话,直接用MAX13256 ,Royer和反激你没有点基础是搞不定的, ...

感谢!又得到一个好方案

网友:
我感觉还是推挽好一点

网友F(2019-11-25):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这么小功率的电源,如果不是成本限制的话,直接用MAX13256 ,Royer和反激你没有点基础是搞不定的, ...

这个好,不过请问有没有直接支持5v输入的类似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不过请问有没有直接支持5v输入的类似器件?

SN6505、SN65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SN6505、SN6501

万分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N6505、SN6501

这个兄弟专业搞电源的?

网友:
我用贴片共模电感试过,全桥,这样不需要抽头。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526994

后来看到有人说可以用D类功放IC来推动, 我下次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兄弟专业搞电源的?

TI还是ADI的某个datasheet里提过

网友G:
变压器是不是有现成的卖?还是得找变压器厂家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是不是有现成的卖?还是得找变压器厂家定制?

这种变压器定制也便宜,一般都是定制

网友H(2020-01-11):
不会有更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有更小的了。

这个不算小,主要是频率,封装等占用了一些面积

网友:
我做过小的,就是隔离驱动mos,隔离数字芯片加上驱动都坐在一起了,也就1cm*1cm用的sn6501+小磁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算小,主要是频率,封装等占用了一些面积

这个不用外接任何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有更小的了。

这个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这芯片不便宜,都够直接买一个隔离电源了

网友:
Adi有isoPower系列,最小的有SOIC-8,只是可惜没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