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解电容坑惨的一次实验,电解电容不能作为咪头耦合吗

楼主(2019-10-25):
各位大神:
      我是电路DIY中的小白,我前段时间DIY了一个驻极咪头放大电路,可谓是跌跌撞撞终于成功了,在整个过程中前级运放从LM324换到LM358最后再到TL072,咪头耦合电容也从普通10微法电解电容换到1微法普通电解电容再到独立石电容,最后要放弃的是时候上了一个104的瓷片电容,居然有声音了,在这之前一直听到的都是噪声。我有一点至今也没弄明白,耦合电容不是越大越好吗,为什么用10微法的电解电容和独立石电容只有噪声没有咪头的声音,二用104的瓷片反而有声音,而且很多电子制作书籍上咪头耦合电容都是画的1~10微法的电解电容,难道他们是错的??对于电阻电容等电子元器件块究竟要如何选用,还希望各位大神推荐几本。

网友:
驻极体输出用这么高倍数吗

网友:
同二楼问

网友:
你确定没有接错极性

网友:
太高的放大倍率。电容小了,实际到后级的电平也小了,放大后正常工作。电容大了,到后级幅度大,经过过大的放大倍率后,基本上都是削波的信号。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A:
R4确定是220R不是220K?

网友:
应该用大电解,再查查吧

网友B:
再次表示  没有示波器的开除老板  有示波器不用的老板赶紧开除员工    玩DIY的买个几百的示波器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表示  没有示波器的开除老板  有示波器不用的老板赶紧开除员工    玩DIY的买个几百的示波器再考虑 ...

赞成

楼主:
没错,是有这么高的放大倍数,咪头提供的音频信号太弱了,起初我也没用这么大的放大倍数,也能听得到声音但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确定是220R不是220K?

220K就听不到声音了,我这是放大咪头的音频信号

网友:
咪头输出约在1~8mVRMS之间。所以,放大多少倍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0-01-01):
引用 网友B:
再次表示  没有示波器的开除老板  有示波器不用的老板赶紧开除员工    玩DIY的买个几百的示波器再考虑 ...

赞同+1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楼主电解电容极性接反了,量一下104电容两侧电位差,按极性接,估计是驻极体侧要接负极。

网友:
U2:A一级就放大了至少1000K/220= 4545倍,这也是够神奇的。
几个毫伏的麦克风信号到后面功放几伏的输入非要这么用也只要几百倍就够了。

网友:
咪头输出还是很大的,对着吹,万用表都能量出来。

网友:
不考虑电解漏电流和极性错的情况下:放大倍数太大,导致输入信号稍微大点时放大器进入饱和状态,当作比较器了,又因为c1过大时传进来的mic信号幅度较强,所以整个运放饱和阻塞了吧

网友:
电解电容耦合音频很正常,LZ这指定是有其他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