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软件是否向下兼容?

楼主(2019-10-26):
自从QUARTUS II 9.1的软件罢工后我就改用QUARTUS II 13.0软件。开始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对老设计做修改发现不对了,双击MegaCore IP不会跳到修改界面。如果增加一个MegaCore IP,“长相”也完全不同,倒有点像以前MAX+PLUS软件里面的MegaCore IP。
请教高手,QUARTUS II 软件是否向下兼容?附图是QUARTUS II 13.0的MegaCore IP和QUARTUS II 9.1的MegaCore IP。

楼主:
图没有发出去,再发一次。

网友:
QUARTUS II 只是一个IDE,具体IP依赖装的器件库,只要选择的器件是同一个,哪个版本QUARTUS都一样

网友:
新版本中,一些老的器件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