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XTR111多路输出4-20mA烧mos管?

楼主(2019-10-26):
[求助贴]8路XTR111对应输出8路4-20mA,现在发现pmos管容易烧坏(型号:si2309)!
电路直接选用TI手册上的推荐电路,由于对方的系统是三线制,负载250欧,(压力表),所以未隔离!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A:
功率,发热计算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发热计算一下呢

250欧   不应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0欧   不应该啊???

按计算器,是一个研发的基本要求.

你看看整个板子最恶劣情况下,已经发热多少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计算器,是一个研发的基本要求.

你看看整个板子最恶劣情况下,已经发热多少W了. ...

你好   谢谢指点
      至于你提到的功率问题,手册上都有计算步骤,   我还特意让同事联系了TI的FAE交流过,包括整板都寄到TI  FAE那,确定不是简单的计算器捣捣算出来的功率问题,现在还未得到对方的答复!
对这个XTR系列的不好说,我们目前暂时对它停止批量生产,不知道这位朋友是XTR批量使用过吗?

我们的原理图如下,如有空可以帮看看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指点
      至于你提到的功率问题,手册上都有计算步骤,   我还特意让同事联系了TI的FAE交 ...

你的电压24V,其它阻抗满打满算300欧姆,最大输出20mA的话,那么输出6V.

剩下的18V*20mA就是360mW.

整个板子的总体发热情况为,( 24 - 5 ) * 20mA * 8 = 3W以上.

个人觉得一个SOT23的Pmos不一定抗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压24V,其它阻抗满打满算300欧姆,最大输出20mA的话,那么输出6V.

剩下的18V*20mA就是360mW.

sot23上这功率,不烧真是没天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压24V,其它阻抗满打满算300欧姆,最大输出20mA的话,那么输出6V.

剩下的18V*20mA就是360mW.

小声问下,*8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C:
我是12V供电,也是xtr111+si2309,批量二年,上万个了,坏的可用一个手指头数的过来..

你为啥要直接用24V呢.这芯片好像7V以上就可以了,,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12V供电,也是xtr111+si2309,批量二年,上万个了,坏的可用一个手指头数的过来..

你为啥要直接用2 ...

话说来12V的能做到5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压24V,其它阻抗满打满算300欧姆,最大输出20mA的话,那么输出6V.

剩下的18V*20mA就是360mW.

再次感谢您的解答   周六已让伙计们换成了170,连接500欧    拷机中!    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声问下,*8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是八路输出,当然板子功率要乘以8咯

网友D:
si2309 70度时最大功耗0.8W,360mW会损坏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2309 70度时最大功耗0.8W,360mW会损坏它吗?

图中是否能看出明显的错误?

网友D:
明显的错误通常最难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的错误通常最难发现

哈哈  这才是头疼的地方   上面的朋友推荐用12V供电,只是担心负载做不到500欧(抽空来测试下),其他到还可以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来12V的能做到500欧?

今天实测了一下,到不了500,420左右

4-20mA采样应该大部分是100或250吧,,约定死小于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实测了一下,到不了500,420左右

4-20mA采样应该大部分是100或250吧,,约定死小于500 ...

谢谢  这也是我们选择用24V的原因!预估就到不了500

网友E:
无脑换TO252封装的pmos吧...
其实感觉上SOP8的**9435之类应该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脑换TO252封装的pmos吧...
其实感觉上SOP8的**9435之类应该就足够了

目前上去的252    负载500欧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