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吸力是如何产生的,有知道这是什么原理的吗

楼主(2019-10-26):
请教坛友一个问题,,,一个仪器,,里面有一个杠杆支架(铁片,质量很轻),,,拆开发现铁片 上下  各有一个线圈
仪器一上电,,铁片就移动到了中间位置,,这是什么原理呢,,有清楚的吗

网友:
测一下线圈的磁场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两个线圈磁力相等,铁片上下受力一样就居中了吧。

小时候绕变压器玩,发现一个空心线圈里面放根铁棒,一通电铁棒和线圈的中点就重合了。
然后依据这个发现,用两个空心线圈和一根铁棒做了把锁。
后来能上网了才发现,更厉害的人做了电磁炮。

网友A:
有没有反馈系统,主控电路是否复杂?线圈轴线上的磁场强度,是和距离成平方关系衰减的,而且对铁片只会有吸力。如果没有反馈系统,应该无法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反馈系统,主控电路是否复杂?线圈轴线上的磁场强度,是和距离成平方关系衰减的,而且对铁片只会有吸 ...

这两个线圈得通上 大小相等的交流电吧??直流电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线圈得通上 大小相等的交流电吧??直流电可以吗

直流电在中点是不稳定平衡。肯定不是直流

网友:
电子天平?

网友B:
支架上有磁铁。线圈通电产生排斥力。

网友:
电磁力天平,有反馈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上有磁铁。线圈通电产生排斥力。

我看了  没有磁铁

网友:
2个线圈分别焊2个飞线出来,接上示波器看看,应该能看到上下2个交流信号一直在调平衡

网友:
见过有人用磁力把一叠铁片的上面几片悬浮起来,防止上料时吸双张,
还见过用磁力给铁棒整列的,线圈一通电,杂乱无章的铁棒就排得整齐了

网友:
磁力线分布

网友:
晕,这么多回答啊。 这不就是一个电磁线圈吗,只是你看成两个了而已。 一个电磁线圈,同上电,铁棒不管怎么放都是停在中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