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共GND恒流源下,负载电源加,电流会有变化.

楼主(2019-10-26):
如图:

5V 和12V的情况下, 变化了0.01mA
而我实际用电路做..差别在0.08mA 左右.
这是为何呀.
理论上只要R3电压不变, 流过LED的电流应该不变的呀.

网友A:
R1 和 R9 上是有电流的 你测一下,加上看看是否一致, 另外R3 和R10 一样大,那就没有必要两极放大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和 R9 上是有电流的 你测一下,加上看看是否一致, 另外R3 和R10 一样大,那就没有必要两极放大电流了 ...

报告..好像是Vos的问题...
我还了OP27 ,电流就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告..好像是Vos的问题...
我还了OP27 ,电流就不动了...

应该是ios吧!op27的ios不够小。这种结构的电路,首选应该是jfet输入或mos输入的运放,这样ios可以忽略
OP27的vos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ios吧!op27的ios不够小。这种结构的电路,首选应该是jfet输入或mos输入的运放,这样ios可以忽略
O ...

兄弟,有点JFET 或MOS的运放推荐不?

我换了TL064CDT .问题依旧..
还是电流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有点JFET 或MOS的运放推荐不?

我换了TL064CDT .问题依旧..

注意共模电压范围。
这种电路要用共模电压可以达到VCC的运放。你算一下运放的输入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共模电压范围。
这种电路要用共模电压可以达到VCC的运放。你算一下运放的输入电压就知道了。 ...

难道,还需要提高VCC电源,,已经高于2V了..明天我在试试..在告诉你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还需要提高VCC电源,,已经高于2V了..明天我在试试..在告诉你哈..

不用试,算比试重要。你先算一下你的运放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自身供电电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再选一个合适的运放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还需要提高VCC电源,,已经高于2V了..明天我在试试..在告诉你哈..

Q2 应该使用达林顿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2 应该使用达林顿晶体管

MOS更好。因为恒流源要求上下的流过的电流相等。三级管的基级电流是误差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更好。因为恒流源要求上下的流过的电流相等。三级管的基级电流是误差项 ...

使用MOSFET电路容易振荡。 更好的方法是使用达林顿或三晶体管组合。 电路增益接近百万,因此可以忽略基级电流误差。 让我们看一下 Bob Pease 如何处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算比试重要。你先算一下你的运放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自身供电电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再 ...

试过了.用20V vcc也一样的情况. 我把采样电阻加大,,这个问题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用20V vcc也一样的情况. 我把采样电阻加大,,这个问题就小了.

呵呵,为什么不算一下数据呢。采样电阻变大那么运放输入电压离自身VCC就远一点了,当然就好一些。
这种电路正确的运放是那种共模范围到V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为什么不算一下数据呢。采样电阻变大那么运放输入电压离自身VCC就远一点了,当然就好一些。
这种电 ...

谢谢回复,我在找下运放..在做一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