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这几天搞的最新的高速DAPLink

楼主(2019-10-26):
上次做了迷你版的Jlink,这几天重新SMT了一批,速度12M可以说很快了,但是在使用坛友的XIVN1987
做的快速版Jlink下载器时发现每下完一个板子,换一个板子,软件就死机了需要强制关闭,但是使用快速版DAP下载器时并不会,
可以接着给下一个板子下载,很方便,又看到了github上最新的DAPLink,决定搞一搞。
于是乎,使用ATSAM3U2C芯片(快40一片贼贵),硬件很简单,按照官方的来就行,

提示最新的硬件:

给STM32F103RE下载400K代码耗时21秒,速度jlinkV9快了一秒

网友A:
不懂就问,这神器与STlink相比,哪些方面是强项,或者优势?

网友B:
芯片太大了,不利于小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太大了,不利于小型化

小型化还是看板子怎么布局

网友C:
怎么又多了个DAPLink, CMSIS-DAP 被放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这神器与STlink相比,哪些方面是强项,或者优势?

内置高速USB   用于F4下载的话速度比V10和STLINKV3还快  用在F1上看不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多了个DAPLink, CMSIS-DAP 被放弃了吗

是的  早就被放弃了

网友:
这个芯片太贵了

网友C:
论坛有人用STM32F072CB 做的,高速USB 可以上H75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人用STM32F072CB 做的,高速USB 可以上H750 吧

072的速度仅限2M 很慢很慢

网友:
就是CMSIS-DAP,一直用stm32f103c8t6做的。

网友D:
前几天调试RISC -V,又买了个淘宝jlink V9,68块钱包邮,电路还是原来的设计stm32f205,

只是外壳的logo没有jlink和segger商标,成了 “link仿真器“

而且这次有些很有意思的的事情,淘宝店显示是在北京同城,本以为隔天到货
结果等了好几天,淘宝物流显示停在湖南某县发货,最终收到货的快递单写的事郑州某小区发的货

由此可见,jlink侵权事件对盗版工具产业影响很大,随意山寨复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版权法律意识很可能会撞到刀尖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又多了个DAPLink, CMSIS-DAP 被放弃了吗

改名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调试RISC -V,又买了个淘宝jlink V9,68块钱包邮,电路还是原来的设计stm32f205,

只是外壳的logo没 ...

的确,我也在那家店买过,他们家专门做下载器卖,骐联电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名字而已

速度不一样。

网友E:
嗯,是的

新版本使用高速USB+WINUSB协议,肯定比淘宝上那堆全速USB+HID协议快得多,,理论上能做到和高速JLink完全相同的速度

我说“改名字”只是想说DAPLink是CMSIS-DAP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另一个新的项目,,

另外,楼主可以考虑把芯片换成新唐的M484,,同样集成高速USB+PHY,体积更小、性能更强,价格只有你用的这个的一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是的

新版本使用高速USB+WINUSB协议,肯定比淘宝上那堆全速USB+HID协议快得多,,理论上能做到和高 ...

v2使用的是WinUSB驱动,bulk传输
v1使用的是HID驱动,中断传输
v1和v2除了数据传输方式不同其他都一样
这里有人用F723做了个demo,https://github.com/xtoolbox/TeenyUSB/tree/master/demo/f723dap

看介绍接在FS端口就是v1,接在HS端口就是v2

网友:
引用 网友F:
v2使用的是WinUSB驱动,bulk传输
v1使用的是HID驱动,中断传输
v1和v2除了数据传输方式不同其他都一样

全速模式下,HID传输每秒钟最多1000个包,每个包最大64字节,,因此全速USB接口HID每秒钟最多传输62.5K字节,,bulk传输可以远快于此,,

网友:
dap开源,速度这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是的

新版本使用高速USB+WINUSB协议,肯定比淘宝上那堆全速USB+HID协议快得多,,理论上能做到和高 ...

= =我做这个只是项目里批量下载需要   用你那个jlink的快速下载软件老是卡死,DAP的就不会,但是普通的DAP速度又太慢,这个现成的用着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调试RISC -V,又买了个淘宝jlink V9,68块钱包邮,电路还是原来的设计stm32f205,

只是外壳的logo没 ...

。。。这操作   但是钱从淘宝走  扣钱就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调试RISC -V,又买了个淘宝jlink V9,68块钱包邮,电路还是原来的设计stm32f205,

只是外壳的logo没 ...

jlink v9能调试 Risc-v吗?记得是不能。

网友G:
楼主,这下载器支持risc-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jlink v9能调试 Risc-v吗?记得是不能。

不能的,V10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下载器支持risc-v吗?

你居然指望arm官方的仿真器支持死对头的产品,佩服

网友I:
楼主有出售不?有没有带隔离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出售不?有没有带隔离的版本?

不知道要的人多不  现在我只做了一个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jlink v9能调试 Risc-v吗?记得是不能。

可以的

楼主:
为什么你的可以 我的不行 只能读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的可以 我的不行 只能读到

上位机要使用openocd

jlink的驱动要替换为WinUSB,使用zadig软件自动换驱动

网友:
用jlinkV9 配合官方的jflsh下载从未出现过问题,速度飞快。你用什么软件会死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调试RISC -V,又买了个淘宝jlink V9,68块钱包邮,电路还是原来的设计stm32f205,

只是外壳的logo没 ...

调试RISC -V,不是说要jlink V10 吗?

网友:
有移植么?上个新唐的M484,才20多,体积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居然指望arm官方的仿真器支持死对头的产品,佩服

呵呵!说的是jlink

网友J:
不知有没有用无线连接的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有没有用无线连接的仿真器?

可以用nrf2401改 但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nrf2401改 但是速度太慢了

wifi呢?

网友K:
看来用新塘M484做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用新塘M484做应该不错

看了下DAPLink得源码有丶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DAPLink得源码有丶复杂

这个芯片也带高速USB,而且价格比较便宜,有64脚封装的

网友:
daplink现在不接reset可以自动复位目标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是的

新版本使用高速USB+WINUSB协议,肯定比淘宝上那堆全速USB+HID协议快得多,,理论上能做到和高 ...

已经移植完了- -没有板子测试 没用过新塘的芯片   新塘能不能用jlink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移植完了- -没有板子测试 没用过新塘的芯片   新塘能不能用jlink下载?

这么快就移植好了,,厉害呀!!

肯定可以啊,,Cortex-M内核的都可以用JLink调试和下载

新唐淘宝店搞活动,,芯片前5片半价(以前优惠力度更大,前5片2折),,可以先买5片做个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移植完了- -没有板子测试 没用过新塘的芯片   新塘能不能用jlink下载?

牛。。。。啥时候开卖?

网友L:
之前嘉立创的技小新  DAP LINK 买了两个,可能是USB枚举的名字他们改成自己的,
我用arduino软件死活识别不了(可能是那个UID PID 错了 或是枚举名字错了),最后还是被迫用jlink。
楼主这个不知道arduino能不能识别, arduino是 用openoc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嘉立创的技小新  DAP LINK 买了两个,可能是USB枚举的名字他们改成自己的,
我用arduino软件死活识别 ...

只要一串里面有“CMSIS-DAP”就可以   测试过用openocd下载没问题

网友M(2020-10-07):
这个跟full speed的便宜芯片加上bulk transfer比, 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跟full speed的便宜芯片加上bulk transfer比, 速度怎么样?

和正点原子的高速DAP速度差不多

网友N:
似乎没有能直接烧写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正点原子的高速DAP速度差不多

嗯嗯, 不知道那个用什么做的, 如果是用stm32f072或者103之类的做的话, 成本就很低了, 而且WINUSB也是免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似乎没有能直接烧写的工具

dapjs了解一下,利用webusb直接网页上烧写

网友:
开源的发展就是快啊。

网友(2022-01-13):
DAP 这个 支持 JFLASH 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