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4B的开关电源维修,发现带负载能力不行,找不出问题在...

楼主(2019-10-26):
一个工控电源,有+-15V和5V输出,发现-15V的2844B及外围元件有烧毁,代换后一次开机成功输出-15V,但是带负载到0.9~1A以上,输出电压会急剧下降,怎么也找不到问题,把描的图贴上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用示波器看波形,在逐渐增加负载的过程中,2844B的3脚电压在从1V左右开始下降,但是即使下降到0,输出的脉冲宽度始终没有+15V那一路电源在同样负载下的宽。这正是我困惑的地方。

楼主:
运放LM258A的相关电路可以不用管,它们是用来做过电流过载保护的。负载的调节和反馈是通过光耦OK2和Q9 43C0完成的

楼主:
J1是-15V输出端,现在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只能怀疑是买的UC2844B可能是冒牌货,我是在A****买的ON的片子。。

楼主:
+15V输出的那一路脉冲宽度随负载增加可以一直增加,而我换上的片子,当负载到1A往上时,6脚输出的脉冲宽度就不会再增加了。

楼主:
两个片子的4脚震荡频率相差不大,-15V在8KHz,+15V在92KHz,振幅基本一致。

楼主:
上面的频率应该是86KHz和92KHz,
连着调了两天,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UC2844B的3脚所接电容原来是470pF,烧掉的2844B是意法的产品,我现在换上的2844B是ON 安森美的,,必须把这个滤波电容加大,在带负载时6脚输出脉冲宽度才能增加,一直加大到2200pF才能让-15V输出到3A让过流保护电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