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DC DC 降压 选型"

楼主(2019-10-26):
需求:

产品工作电压      :  DC 24V,
DC DC输出电压   :  DC7V或 DC12V(通常后端接LDO,且LDO只带一个单片机工作,电流约为 10mA 左右)
后端LDO电流      :  100ma 以内

之前用的是LM2841,但是由于LM2841轻载的时候会进断续工作模式,且纹波较大,现在想选相对好点的DC DC转换芯片,
1、电压输入高于32V以上
2、轻载的时候能持续较好的纹波 比LM2841(约200MV)好
3、对成本不敏感,性能优先

网友A:
我用过的LM43603,LM2675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LM43603,LM2675可以看看

好,谢谢,我去看看手册

网友B:
MP9942,体积小,同步压降外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9942,体积小,同步压降外围简单。

看了一下,输入电压范围有点小,最大30V,我们使用的输入电压允许范围18V-30V的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输入电压范围有点小,最大30V,我们使用的输入电压允许范围18V-30V的输入 ...

你在哪看到的最大30V输入啊?
36V的呢。

网友:
成本不在乎,直接用村田的模块好了……
性能什么的超乎想象的好

网友C:
LM2576HVS 后缀,最高50V输入

网友D:
怎么看出来,LM2841轻载时断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2576HVS 后缀,最高50V输入

好的,我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出来,LM2841轻载时断续工作?

看到,MOS开关脚有振铃
具体看 连接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LM28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看到的最大30V输入啊?
36V的呢。

,好的,我肯定看错了,不好意思,谢谢推荐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MOS开关脚有振铃
具体看 连接的帖子

嗯,我也测试了我的电路,确实振铃。

另一款产品中,我采用的是DC-DC外加LDO的方案,当中RF部分需要用到5V,12V通过LM2841转5.6V,之后通过SPX3819M5-L-5-0转5V。(选SPX3819M5-L-5-0,是因为它有个低噪声控制引脚,还便宜)

网友:
FP6150 FP6151了解一下

网友:
同样24V输入,输出带单片机3.3V,100mA以内,可以后带LDO,有什么超级便宜的型号可以用,要低成本的,可以过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