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前任走了只留下HEX,想加功能,谁有办法吗?可以考虑有偿

楼主(2019-10-26):
前任甩手自己搞去了.代码是要不过来了.
具体要求:
采集一个IO口高低电平状态,原有的RS845通讯上有个状态输出字节,在这个字节上增加采集到的这个位.
有通讯协议,也有类似的通讯部分C代码可供参考.
不太想重新写,能偷懒就偷懒.看看谁能搞定不.
//-----------------------------------------

打搅各位了,刚刚发现这个程序通讯输出的数据很多地方都有错了.
算了等些天找下面的人重新写过算了.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其实很简单,IDA都可以直接生成C

网友:
找到调用通讯的地方在发送之前先BL到增加的代码然后跳回来就没几条指令,IDA一分析逻辑就出来了

网友:
有协义,有参考代码为什么自己不写一个?懒得写?愿出多少,我有空帮你写。

网友A:
怎么可能重赏。这种估计就是给你冲50块钱话费的标准。不过楼主头像还有点熟悉,应该不会那么不懂事

网友B:
这么懒实在不该做程序员,听你的要求应该是分分钟搞掂的事情

网友:
这么简单的需求?半天应该可以搞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懒实在不该做程序员,听你的要求应该是分分钟搞掂的事情

打搅各位了,刚刚发现这个程序通讯输出的数据很多地方都有错了.
算了等些天找下面的人重新写过算了.
----------------------------------------------------
画板\搞结构是我的强项,写程序对我来说极费劲.不想弄,能花钱尽量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重赏。这种估计就是给你冲50块钱话费的标准。不过楼主头像还有点熟悉,应该不会那么不懂事 ...

打搅各位了,刚刚发现这个程序通讯输出的数据很多地方都有错了.
算了,等些天找下面的人重新写过算了.
//-----------------------------------------------------
300  应该合理吧?
//-----------------------------------------------------
编辑原因:下面有人数学不好.

网友:
低手1000搞不定,高手1万看不上,楼主还是自已重写吧。

网友:
一个月21~22天,一天200元,楼主一月5000元?

网友:
之前好像也有人发过类似的,只留下二进制的,大概都是不欢而散的吧。
楼主要是觉得和前任关系还好,直接要代码就可以,要是觉得关系不好,现在开价的时候,就要考虑为啥和前任关系不好了。

网友:
你缺一个律师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小程序,分分钟都可以重写搞定

网友:
看上去没那么简单,楼主只是说了增加的一部分,其余的才是冰山在水下的部分

网友:
还是重写来得安心
不然的话,很多问题搞死

而且你还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重赏。这种估计就是给你冲50块钱话费的标准。不过楼主头像还有点熟悉,应该不会那么不懂事 ...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IDA玩得溜的人300块还真请不动,看来跟前任不欢而散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看谁会接。。。

网友:
看来跟前任不欢而散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老板呢?叫他去协调啊

网友:
功能简单的话可以重写

网友:
300加个0都没人做吧

网友:
绝对,要重新写过。

网友:
楼主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电子白菜吗

网友:
可以接,3000起步价,含微型485,AD,IO口操作。不含GUI,算法,操作系统,上位机

网友C(2020-01-17):
我给你写,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写,多少钱?

他在上面跟帖说了,300元人民币呢

网友:
300块,就是盲人按摩一,两小时。。。
电工搞这个程序一两个小时能搞定吗?
真是电工不如一个瞎子呀

网友:
看来跟前任不欢而散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网友:
同样写代码,写单片机的代码是最亏的

网友:
要是我 3K 搞定

网友:
自己搞呗

网友:
这种人一般都是不懂写程序的,又自以为是,觉得编程简单,天天在老板面前拱,结果把前任拱走了,老板让他自己搞就现形了,

网友:
找前任要源码

网友:
真是劝退嵌入式阿

网友:
这个找人重写不就行了吗

网友:
自己懂汇编,或者重新按照功能写

网友:
不明觉厉,前任在公司干活还能这么搞吗人走了都没留下源码。

网友D:
这种活千万别接,老板觉得简单,发项目出来也觉得没什么,但真正做起来,各种稳定性,还有其它之前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网友:
这种事情接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活千万别接,老板觉得简单,发项目出来也觉得没什么,但真正做起来,各种稳定性,还有其它之前的问题都是你 ...

是的,坑。前期说的很简单,到后期完全两回事。

网友:
需求不明确是最大的坑,坐等楼主更新近况

楼主:
谢谢各位,别跟贴了,已经时过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