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的nCEO用作IO后其他复用管脚不设置为IO综合报错

楼主(2019-10-26):
如题,fpga型号见下图,nCEO脚用作普通IO后,在复用管脚设置了作为IO用,其他管脚采用默认设置,综合报错,必须把其他复用管脚全部设置为用户IO则综合不报错了。
但是原子哥的有关SRAM例程中也使用了nCEO脚,设置中只把nCEO设置为IO,其他默认,综合就不报错,我的为什么就报错了呢,给位高手给解释下,谢谢

1、原子哥的原理图和nCEO设置

2、我的原理图和nCEO设置

3、我的综合报错信息

4、这样设置后综合通过

编辑原因:修改了排版

楼主:
这是4条错误提示信息:
Error (169187): Following feature(s) of I/O pin ~ALTERA_ASDO_DATA1~ has invalid setting(s) in the configuration scheme ACTIVE_SERIAL when the pin is placed at pin location 6
        Info (169189): I/O feature 'Weak Pull Up' has an invalid setting. The setting should be ON.
Error (169187): Following feature(s) of I/O pin ~ALTERA_FLASH_nCE_nCSO~ has invalid setting(s) in the configuration scheme ACTIVE_SERIAL when the pin is placed at pin location 8
        Info (169189): I/O feature 'Weak Pull Up' has an invalid setting. The setting should be ON.
Error (169187): Following feature(s) of I/O pin ~ALTERA_DCLK~ has invalid setting(s) in the configuration scheme ACTIVE_SERIAL when the pin is placed at pin location 12
        Info (169189): I/O feature 'Weak Pull Up' has an invalid setting. The setting should be ON.
Error (169187): Following feature(s) of I/O pin ~ALTERA_DATA0~ has invalid setting(s) in the configuration scheme ACTIVE_SERIAL when the pin is placed at pin location 13
        Info (169189): I/O feature 'Weak Pull Up' has an invalid setting. The setting should be ON.

楼主:
进度信息:

网友A:
用了vivado后,真怀念quartus的编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vivado后,真怀念quartus的编译速度。

嗯,一般的电脑编译一个小工程60秒左右,真的很快。。。以前用ISE,一个流水灯都要编译好几分钟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这个是编译器的bug问题。要么升级编译器(我用13.0),可以升级到13.1或者更高;要么按照官方给的方法屏蔽psf文件中下面一行语句即可

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WEAK_PULL_UP_RESISTOR OFF

官方解释: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rd04072014_4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