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活动关节章鱼

楼主(2019-10-26):
最近在玩3D打印,这种章鱼很好玩,各个关节是链式结构,打印完了后不用装配,稍微修整一下,各个关节就可以活动。

注:切片时不要加支撑

上stl文件

另: 求这个恐龙的3D文件

网友A:
你应该打印拿机关枪的超载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打印拿机关枪的超载鸡

求3D文件

网友:
求楼主位文件

楼主:
diy 零件大概1k左右,咸鱼上大把1k以内的

楼主:
3d文件请看第一个贴子中的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文件请看第一个贴子中的附件

看到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打印拿机关枪的超载鸡

同求模型文件

网友:
https://www.3dzyk.cn/thread-9701-1-1.html

https://www.3dzyk.cn/thread-11767-1-1.html

自己下载吧

网友:
赞,我也准备打一个看看

网友B(2019-12-16):
这货不加支撑FDM能打印成功吗?表示怀疑。

网友:
现在3D打印机平民价了,也打算弄一台,淘宝上的机型太多了,看效果图片感觉比光固化都好,好像都后期处理了,大家使用效果好的给推荐一下吧,光固化的不考虑了,味道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不加支撑FDM能打印成功吗?表示怀疑。

不用怀疑,我打了不下5个了。

加了支撑触手部分就不易分离了

悬空部分跨度不大,不需要支撑。

网友C:
不错,非常感谢。刚用公司打印机打了两个。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非常感谢。刚用公司打印机打了两个。

-----上图-----------

刚发现个网站 thingiverse  上面好玩的内容应该不少,可惜速度太卡

网友:
这样做一些模型就比较好玩了

网友(2020-02-21):
看着你们玩。

网友(2021-09-19):
恐龙不错
你用的什么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