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DCDC控制器

楼主(2019-10-26):
之前用40057做过电源,但是40057比较难焊接,突然发现这款控制器不错,实测指标也还行

就是芯片被激光打掉型号了,无奈求助大家了

楼主:
1脚电源输入,7,8脚是MOS的控制脚

网友:
是降压同步整流的吧

网友:
是不是40210?

楼主:
找了一晚,终于被我找到了,不出所料是片国产芯片

无锡龟动力的SP1220

芯片被打磨掉就是混淆视听,仿制抄板

网友:
台湾省应该也有对应的型号
之前看过一个友顺的,封装一样,规格相近,应用都是车充,管脚略有不同

网友:
这种外置mos的buck芯片一抓一大把为啥非要这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