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调试工具_可编程I2C_SPI_1Wire_USB_UART转换模块USB2S

楼主(2019-10-26):
发个方便测试I2C、SPI、1Wire接口的工具模块
总的思路是通过USB或者UART接口发送一些协议字符串,由模块转换成上面几种接口的硬件时序电信号,实现与这几种接口芯片、设备的快速测试。
首选声明一下,大家都是搞硬件开发的,这几种接口当然是很简单的事,但有些时候对于一个新的设备或者芯片的测试,有个现成的工具当然更顺手,节省时间,也更可靠嘛。

直接说用法
I2C应用的例子:
字符串指令:[IIC][START][WT6H]A0 00 30 31 32 33[STOP]
表示从IIC接口依次发出开始信号、写6个Hex字节、发送停止信号
字符串指令:[IIC][START][WT2H]A0 00[START][WT1H]A1[RD4N][STOP]
表示从IIC接口依次发出开始信号、写2个Hex字节、开始信号、写1个Hex字节、读取4个字节并发送非应答信号、发送停止信号
上面的时序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是AT24C02的读写时序,地址0写入“1234”然后再读取出来。

SPI接口也是类似的,只是字符串开始换成[SPI]而已,例如:
字符串指令:[SPI][SSL][WT14H]02 00 00 00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SSH]
上面的指令是向GD25QFlash芯片写入“0123456789”

再来一个1Wire的例子:
字符串指令:[WIRE][START][WT2H]CC BE[RD2N]
表示向DS18B20发送2个字节,并读取2字节返回值

另外,这个模块还提供了几个GPIO,使用[IO2L]、[IO3H]这样的字符串指令可以控制电平高低。

使用任何一个串口助手就能实现测试,对一个芯片的测试,估计几分钟就能测完(看完芯片手册的前提下)。

既然是个成品,对应的更加友好的专用工具是不能少的,模块有PC端和手机端的专用工具,用起来更顺手,甚至不需要输入只需要点点鼠标就能完成芯片测试。
下面的图就是用这个工具自带的SHT3x温湿度指令集的测试。

工具自带的某些芯片的指令集是一个个的xml文件,每个人都可以编写自己的xml,放到chips文件夹里就会出现在界面的下拉框里,这对于需要频繁的测试某个芯片来说特别方便。

下面主角出场,先上张模块图

USB供电,即插即用。
电平兼容:用跳线切换工作电平,可调试3.3V和5V芯片。
板载AT24C02、GD25Q64、SHT3温湿度传感器、DS18B20,方便快速演示。
UART通讯速率1200~921600bps、I2C/SMBus通讯速率0.33kHz~1.8MHz、SPI通讯速率2.75kHz~5.5MHz。
可设置时钟极性和相位。
可设置MSB或者LSB。
公开PCB原理图及Keil工程测试源码
主打透明、灵活、可控、通用、兼容,所以不会有其它同类转换方案黑盒子一样的兼容性问题。

实测UART921600bps,SPI5.5MHz时,通讯、读写正确(GD25Qxx芯片)。
5.5MHz确实要超出单片机的处理能力了,理论上的方波已经变成了“正弦波”,不过通讯还是正常的。
下面是比较700kHz时的方波。

模块套件可编程的含义
(1)自由输入字符串指令控制不同接口数据交互,指令时序的编程。
(2)通讯速率、管脚相位可通过参数控制。
(2)公开原理图和测试源码,可以Keil编写自己的固件程序。
模块手册里里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上面写的东西不少,其实这个模块用法特别简单,拿到套件和专门的工具软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就完全明白了,如果想编写自己的xml驱动,随便打开一个照葫芦画瓢,然后另存就行。

USB2S模块使用说明手册:
S2STool工具:

楼主(2020-08-26):
再接再厉,
PS304,4路1Wire或者2路I2C或者1路SPI,通讯距离大于1000米
USB2S H3,兼容之前USB2S

不单单只是个测试工具了,可以用在工程里,比如基于DS18B20的多测点测温系统,两线制,可以自动搜索总线上所有设备的。

楼主(2019-10-26):
简单说就是---用字符串指令控制的USB/UART转UART、I2C、SPI、1Wire转换器

网友:
挺方便的

网友A:
不错。 我写过一个专门的i2c to uart 的调试器,可以搜索挂载到i2c总线上的器件地址,按照标准i2c协议,读写数据。

网友B:
你就说多少钱吧,之前新唐有个开源的牛桥,跟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写过一个专门的i2c to uart 的调试器,可以搜索挂载到i2c总线上的器件地址,按照标准i2c协议,读 ...

应该是从1-127搜索吧,start addr+bit0 readACK stop,地址匹配时会收到应答信号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说多少钱吧,之前新唐有个开源的牛桥,跟这个类似。

20多块钱

网友C:
楼主,成品多少钱,正好需要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成品多少钱,正好需要2个

28一个,两个包邮

网友D:
楼主这个开源的?  看这配套手册就很严谨  好多芯片或模块或产品手册都没目录  看着就做事不靠谱

网友:
要是支持1.8v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一个,两个包邮

麻烦给个链接,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给个链接,私信

级别太低,加不了好友啊,关键字“USB转IIC”或者“UART转IIC”,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开源的?  看这配套手册就很严谨  好多芯片或模块或产品手册都没目录  看着就做事不靠谱 ...

原理图在资料包里,有Keil例程,就几个接口,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开源的?  看这配套手册就很严谨  好多芯片或模块或产品手册都没目录  看着就做事不靠谱 ...

做事嘛,要不就别做,做了就努力做好,不是事大事小的问题,想应付的话就干脆不要开始
习惯了,拿出去的东西得是个玩意儿,得是个“活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从1-127搜索吧,start addr+bit0 readACK stop,地址匹配时会收到应答信号ACK

是的,就是这个原理,记不清是用读命令还是写命令了,当时我测试时,只有一个命令好用。

这个功能很方便,建议加上。

另外,可以加上【help】或者【I2C/?】, 用普通的串口工具,可以查看如何使用指令。

网友E:
先收藏了,过段时间可能闲点就买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原理,记不清是用读命令还是写命令了,当时我测试时,只有一个命令好用。

这个功能很方 ...

太感谢了,搜索的功能一开始的设计是有的,听老兄这么说看来还得加上
你说的Help的功能,简直太有才了,太棒的主意,一定加上,万分感谢

网友F:
那个硬件哪有?

网友:
怎么回复变成空内容了,再次修改,开发调试工具,可能以后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硬件哪有?

淘一下“USB转IIC”、“UART转IIC”之类的关键字,会发现的

楼主:
感谢 wicy001提的建议
下次更新一定会加上建议的功能
希望大家多回复多提宝贵意见,尽量完善功能,实用方便的功能
可以ISP升级固件,现在可以放心用,有了新固件随时可以自己升级的

网友:
有Keil例程 -> 这个是固件还是测试的程序?

网友G:
SPI可以作为Slav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可以作为Slave吗

从机的固件没有写,硬件IIC和SPI原本是支持主从的

网友H:
应该能用上,买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能用上,买了两个。

网友:
不错,让我想起一个类似的一个产品:Bus Pirate
http://dangerousprototypes.com/docs/Bus_Pi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在哪里才可以买得到呢?

还是不在这里发链接了
老兄一定有办法的,参考下15楼或者2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收藏了,过段时间可能闲点就买来玩玩

感谢关注,做硬件开发,还是有机会用到的

网友J:
楼主,这个是什么工具,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难得mark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是什么工具,很不错的样子。

一个没有屏幕的示波器盒子,USB连接电脑很方便
抓图很好用

网友:
看上去不错,去找找。

网友:
型号,OSC802看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SPI可以作为Slave吗

从机不好处理吧,  从机是被动的,主机临时发送读取地址,从机必须马上返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机不好处理吧,  从机是被动的,主机临时发送读取地址,从机必须马上返回数据。   ...

从机用得少,所以会感觉复杂一些
做从机有两次经历,
第一次是2014年,因为要破解德国一台仪器的数据,没有数字接口,后来发现屏幕是石家庄代工的,研究了生产厂家的芯片使用习惯,屏是IIC从机,我们就用单片机当从机完全模拟屏幕的IIC特性,骗过了德国的设备主机(它以为还是在驱动屏幕),得到了设备传输给屏幕的数据,再转成了UART输出
第二次是去年(2018)我们有个产品,新西兰客户指定要IIC接口,捣鼓了一天就行了
其实就是用得少,难度是一样的
这么多年,也就用过那么几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机用得少,所以会感觉复杂一些
做从机有两次经历,
第一次是2014年,因为要破解德国一台仪器的数据,没 ...

我是说你的这个东西要支持从机调试的话, 不管是SPI还是IIC,你没法通过PC立即响应。   主机突然发个地址要拿这个地址的数据,发送地址+读取数据SPI也就间隔1个us,你没法用电脑软件调试。   只能在单片机里专门做软件响应。从机没法做通用调试,只能在单片机构建虚拟寄存器和缓冲区,而且要足够快才能回应别人的读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你的这个东西要支持从机调试的话, 不管是SPI还是IIC,你没法通过PC立即响应。   主机突然发个地址 ...

确实有这个时效问题,等UART反应过来的话,IIC主机已经判断超时了

办法得好好想想,可以事先在模块里虚拟一些寄存器,PC随时可以通过指令修改,IIC主机也可以从模块里访问这些寄存器,这样IIC主机就能得到及时响应了
现在也只想到这个办法了
没做从机是没有想到应用的场景,如果场景多的话,如何当好从机的架构和使用方法也就出来了
可能是我接触的太少,个人工作比较有局限性

楼主:
IIC从机没思路,抽空研究一下,有好的办法实现从机也是一种应用,一定有用处
谢谢huangqi4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这个时效问题,等UART反应过来的话,IIC主机已经判断超时了

办法得好好想想,可以事先在模块里虚 ...

从机也算通用用途  做黑盒测试 做欺骗破解 可以iic和spi甚至uart 裂口之上又各种协议比如modbus   地址也有单字节双字节,寄存器宽度也8-32位 通用工具看能做到哪样 太复杂则又回到用单片机临时开干路上了  或者用插件方式  不同功能开发不同app 通过界面选择通过boot临时自动载入  这样更灵活扩展  把所有功能做到一个固件里很臃肿复杂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一下“USB转IIC”、“UART转IIC”之类的关键字,会发现的

多谢了:)

楼主:
不客气,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

网友:
收藏,研究一下。

楼主:
增加了总线从设备搜索功能[FI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原理,记不清是用读命令还是写命令了,当时我测试时,只有一个命令好用。

这个功能很方 ...

增加了[FIND]和[HELP]指令

楼主:
如果不喜欢英文,中文帮助也可以

网友K:
不错,淘宝上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淘宝上先看看

新的固件V130,增加了[FIND]和[HELP]指令,
需要新固件的朋友自己刷固件吧,资料包里有下载工具
如果有不稳定的地方,麻烦反馈一下,我尽快处理

57楼有个升级包,下载那个吧

网友L:
这个东西看着不错啊,收藏一个备用,要是能调试modbus就更好了

楼主:
升级包,有升级说明和需要的其它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东西看着不错啊,收藏一个备用,要是能调试modbus就更好了

MODBUS可以有
里面有MODBUS协议,实现了03,06功能码,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东西看着不错啊,收藏一个备用,要是能调试modbus就更好了

是不是通过UART的MODBUS协议直接访问(读写)IIC设备的寄存器?

楼主:
希望大家多留言,不断改进中
测试完成后会第一时间上传到这里
功能的完善还是要群策群力

网友:
收藏了, 需要时购买

网友M:
看起来很好玩,先买一个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很好玩,先买一个回来。

用后有建议的话回复一下哈,谢谢啦

楼主:
上位机工具增加多条指令功能
在xml文件里用“|”分隔多条指令,支持DELAYxxx等待
指令1|DELAY100|指令2|DELAY100|......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着不错,收藏了

感谢关注,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手里有硬件的注意升级固件了,在57楼

网友O:
这个工具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工具不错啊~~~

一碗牛肉面的费用,也就是个成本
东西做出来了,只是自己用自娱自乐也不是事儿
大家试用一下多提建议吧,硬件就那些资源了,到底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应该有潜力可挖
目前当IIC和SPI主机做测试工具是完全胜任的

网友P:
这个确实不错,而个人较喜欢是这模块上能给用 Micro USB 的座子,用 USB 的线来延长,而不是将杜邦线来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确实不错,而个人较喜欢是这模块上能给用 Micro USB 的座子,用 USB 的线来延长,而不是将杜邦线来延长 ...

嗯嗯,记录一下
当时设计成2.54插针,是因为看到好多芯片模块大部分都是做个小PCB然后插针引出电源和数字接口,用杜邦线的话两边连接都很方便
如果这个转换器模块用MicroUSB接口,那线的另一端是什么呢?怎样和要测的设备连接呢

网友Q:
看来很好玩,弄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来很好玩,弄个试试

希望能更好玩,更实用

网友:
重庆有家用STM32做的,上位机也很友好。这种工具调试外设确实很给力。

网友R:
PWM ADC  可以加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PWM ADC  可以加上吗

PWM可以加,ADC现在加不了,因为单片机没有合适的ADC管脚
一直在想找个I2C接口的ADC芯片代替板载的AT24C

网友P:
引用 楼主:
嗯嗯,记录一下
当时设计成2.54插针,是因为看到好多芯片模块大部分都是做个小PCB然后插针引出电源和数字 ...

就是用 Micro USB 座来取代目前这模块上的那 USB Type A 公的头,因为第一个人主观上觉得稍不美观,第二是用一般手机的 USB 就可以让此模块与 PC 相连,进而让此模块能更贴近待测物与使用较短的杜邦线来座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就是用 Micro USB 座来取代目前这模块上的那 USB Type A 公的头,因为第一个人主观上觉得稍不美观,第二 ...

奥,一开始理解错误,
计算机USB延长线(Micro),模块,杜邦线,待测设备
改一下看看效果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可以作为Slave吗

IIC和SPI、1Wire都是当主机
因为感觉会增加使用的复杂程度
也许会专门出一个从机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一开始理解错误,
计算机USB延长线(Micro),模块,杜邦线,待测设备
改一下看看效果

没事的,感谢理解。

网友S:
引用 楼主:
奥,一开始理解错误,
计算机USB延长线(Micro),模块,杜邦线,待测设备
改一下看看效果

干脆别用micro口用type-c算了,正反插很方便,就是贵了点
i2c的adc考虑一下ads1115,4通道16bit但是是带符号的实际上是15bit,最高860sps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S:
干脆别用micro口用type-c算了,正反插很方便,就是贵了点
i2c的adc考虑一下ads1115,4通道16bit但是是带 ...

看来用大USB接口有点闭门造车了,我以为别人桌子都和我的一样一大堆各种各校的延长线呢
这么一说还真是,现在手机延长线比TypeA更方便
ADS1115确实不错,还自带参考电源源的,去年用过,确实有点贵。感谢指点

网友T:
看着,很不错的东西; 有网站或淘宝店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着,很不错的东西; 有网站或淘宝店铺吗?

哈哈,搜搜关键字“USB转IIC”,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IIC和SPI、1Wire都是当主机
因为感觉会增加使用的复杂程度
也许会专门出一个从机版 ...

出从机版了,我也会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从机版了,我也会需要

嗯嗯,有需求就做,构思构思,先收集些建议,免得做偏了

网友U:
stm32方案的网上的买过2个,有时真用的着,特别是做一些特殊的测试工作>>>以前网上买的比楼主的贵多了,要几百,就不知是否功能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U:
stm32方案的网上的买过2个,有时真用的着,特别是做一些特殊的测试工作>>>以前网上买的比楼主的贵多了,要 ...

几百元的接口调试工具模块,我想应该是有示波器功能和信号识别解码功能的
如果仅是主从机转UART之类的,不会那么贵
如果是做反编译、破解之类的工作,工具很重要,几百元几千元花在工具上很值得,

平时工作还是比较常规一些,我想简单一点的完全没有问题,只要用户接口设计得足够简单清晰,用着顺手就是好工具,
好的工具应该能让用户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测试、应用上,而不能把重点放在工具怎样使用上
我曾经用过一个单芯片集成UART和IIC功能的芯片,说明书看了一天,接口函数写了N天,都搞不清楚是谁在为谁服务了
说实话,做这个工具其实跟这个经历有关,本来很简单的事,用不着搞得高深莫测,只是个工具而已。

说得有点多了,早上不忙:)

网友V:
看着非常不错的工具,
可以买一二个先试用一下。

网友:
USB2xxx这个工具

网友W:
你这图片是用啥工具渲染的啊?看着不错。 AD的3D显示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网友:
也需要从机版的。

网友:
楼主,在吗?
今天想拍2个,客服怎么不理我呢?

网友V:
已经拍了,期待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这图片是用啥工具渲染的啊?看着不错。 AD的3D显示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这个在另一个帖子里有回复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080-1-1.html?_dsign=9e805d3b
58楼

AD出CAD图,也可以导出Step文件,然后用Solidworks建模渲染。
没必要非是Solidworks,ProE、UG什么的都可以,熟悉哪个就用哪个
其实AD本身也有3D,只是我觉得效果太Low,没法用
做为一个电工,什么都能招呼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已经拍了,期待产品

感谢关注,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着非常不错的工具,
可以买一二个先试用一下。

双11,今天优惠,感谢多关注,送USB延长线或者直减
顶贴
使用情况怎么样?欢迎反馈交流

网友:
我买了这个设备,感觉用一用,数据突然不能发送了。必需要重新连接串口才行。

楼主:
这个是USB转的UART(串口)断掉了,串口断掉是要重新连接的,没问题
原因可能有两个:
1.模块负载过重,或者在工作期间动态连接了负载导至瞬间电流变化,把模块电源拉低了
2.计算机USB接口不太好用

网友:
记录一下,渲染的效果图比实物好看太多了

网友X:
就冲这个价格, pink了

网友M:
USB转串掉的时候,没有信息指示,最好能弄一个指示。可以搞一个心跳包

楼主:
引用 网友M:
USB转串掉的时候,没有信息指示,最好能弄一个指示。可以搞一个心跳包

是的,感谢感谢,这就加上
以前记得有掉线检测的,可能记错了是别的软件,这就加上

网友M:
刚量了设备的I2C信号,在86K频率时,I2C的SET TIME = 5.6US   HOLD TIME = 92NS。数据差太大了,信号质量是符合I2C的要求。但是兼容性不行。
最好是SET TIME与HOLD TIME。两个弄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量了设备的I2C信号,在86K频率时,I2C的SET TIME = 5.6US   HOLD TIME = 92NS。数据差太大了,信号质量 ...

这个是STC单片机的硬件IIC,
试过MLX90640传感器(IIC接口的),1MHz时读写都很正确。
兼容问题,因为测试的芯片种类有限,难免会有,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如果有的话,也请大家给些建议,能修改一定尽力修改

楼主:
能听人的良言相劝,就可以吃饱饭不饿肚子。
接受,改,改,改

网友M:
我在测量INA226芯片时,会经常出现ACK没应答的现像,调了很久还以为发送的命令有问题。
后来在SCL上并了一个0.1U的电容,增加了点I2C HOLD TIME时间,效果改善非常明显。现在100次大概会出现2次左右的ACK不应答。
所以你们设备的I2C信号时序还是要改下的。我想STC的I2C控制器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可能是你应用不到位。

上面的结果不对,我并的是1N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测量INA226芯片时,会经常出现ACK没应答的现像,调了很久还以为发送的命令有问题。
后来在SCL上并了一 ...

好的,我们也找一个INA226试一下,感谢反馈
是低速IIC芯片?

网友Y:
明天让人买两个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明天让人买两个支持下

感谢感谢
前几天加班熬夜太多,最近可能回帖不及时,坛友们见谅。
不过一般不会超过一天总会来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明天让人买两个支持下

感谢支持

网友Z:
楼主的软件里的皮肤咋实现的,能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的软件里的皮肤咋实现的,能讲讲吗?

大美女?
用的Delphi FMX,
一开始用的VC、C#,要发布时觉得要对得起观众撒,后来改了Delphi,高级语言都有这类控件,简单得不行不行的。
我可以义务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测量INA226芯片时,会经常出现ACK没应答的现像,调了很久还以为发送的命令有问题。
后来在SCL上并了一 ...

我们从网上买了一个INA226芯片图片如下

USB2S模块默认100kHz、84kHz,读取正常啊

00寄存器默认值是4127H

修改寄存器0后再读取,也是正常的

网友M:
每次都能成功吗?可以读50次,试下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每次都能成功吗?可以读50次,试下都可以吗?

好的,一会儿我再去借那个芯片,好好试试。
手册我没太仔细看,这个芯片不支持连续多个寄存器读写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的,一会儿我再去借那个芯片,好好试试。
手册我没太仔细看,这个芯片不支持连续多个寄存器读写吧?

不熟,也是想玩下。先测试下

网友:
买两个,支持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熟,也是想玩下。先测试下

老兄,我试过了,点了两三百次,没事啊(默认参数,100kHz左右)
我是从网上买的INA226小PCB,用4根线连接了VCC、GND、SDA和SCL,
芯片地址是8AH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简单的指令文件

网友M:
不好意思,是我的线路有问题,我的I2C地址脚,接触不好。造成错误。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好意思,是我的线路有问题,我的I2C地址脚,接触不好。造成错误。
谢谢你的回复 ...

我测的芯片种类也不多,非常感谢使用反馈。我也多接触了一种芯片,都有收获。
有问题也只能尽量改,遇到硬伤改不了我也不避讳。

网友AA:
建议接口改type-c吧,现在A口插电脑,杜邦线又不能太长。桌子都不大,用type-c线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建议接口改type-c吧,现在A口插电脑,杜邦线又不能太长。桌子都不大,用type-c线很方便 ...

TYPE-C母口吧?
是有不少人提这个事,再做PCB时一定做成兼容封装的,根据需要焊接。

网友P:
楼主这个做得不错,比那 USB2ANY 的性价比要高许多,这个要给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个做得不错,比那 USB2ANY 的性价比要高许多,这个要给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我就是因为用了另外一个号称无所不能的接口转换器,还让采购找贵一点的买 ,那个用户接口做的啊,简陋、繁琐、复杂、不兼容,那个资料写得对用户要求有点多,需要连蒙带猜+创新,售后只会一句“看资料就行了,别人都用得很好”,让我看资料,资料总得写得能看明白规矩点啊
后来我整理了一下他们零散的文件又补充了点内容回传给他们了,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用

本来就是个很简单的转换器,重要的是简单、兼容,原计划是要多采购配我们别的产品的,
因为上面的体验,不用了,还是自己做一个用,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
元件成本加上生产、测试、客服、物流甚至财务,这个价格也就是图个热闹,大家能用得上、能解决一点点问题、能节省时间就好。

网友AA:
引用 楼主:
TYPE-C母口吧?
是有不少人提这个事,再做PCB时一定做成兼容封装的,根据需要焊接。

type-现在一统江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type-现在一统江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一句话,瞬间让我信服了,感谢kazuyuki大哥的支持

网友Z:
引用 楼主:
大美女?
用的Delphi FMX,
一开始用的VC、C#,要发布时觉得要对得起观众撒,后来改了Delphi,高级语言都 ...

想写写来着。我一般用c#,没用过delphi
现在还有delphi吗?
开发软件不更新了吧?

网友AB:
好像用一片stm32也能实现,主要工作在上位机,感谢lz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好像用一片stm32也能实现,主要工作在上位机,感谢lz分享

用8位STC都能实现,32位机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加上3.3V和5V的电平切换、板载测试芯片,到最后其实也差不多和这个板一样了。
不过STM32毕竟硬件资源大很多,升级改进的空间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Z:
想写写来着。我一般用c#,没用过delphi
现在还有delphi吗?
开发软件不更新了吧? ...

在更新,而且一如既往,一年一更新(最慢的频次,有时一年几更新)
我们又不是要解决世界性难题,什么语言都行

网友:
对。是这么回事。

楼主:
头像不错,太阳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就冲这个价格, pink了

虽然我不太明白 pink是什么意思,还是感谢关注了
做些简单的测试,多少是有些用处的。

楼主(2019-12-13):
增加了USB TYPE-C接口
增加了一个16位差分ADC芯片(IIC)协议

为了省点钱,找了JLC,丝印啊!无语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增加了USB TYPE-C接口
增加了一个16位差分ADC芯片(IIC)协议

新品上架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新品上架了没?

放上去了,欢迎试用

网友(2020-08-31):
引用 楼主:
再接再厉,
PS304,4路1Wire或者2路I2C或者1路SPI,通讯距离大于1000米
USB2S H3,兼容之前USB2S

模块怎么购买?

网友AD:
敢问楼主这个兼容pc上的SMBU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敢问楼主这个兼容pc上的SMBUS吗?

这个模块完全是按照IIC时序的,SMBUS没有用过,但很多手册里似乎都描述SMBUS和IIC几乎是一样的,区别不大,有方便测试的SMBUS芯片或者设备吗?可以先试试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完全是按照IIC时序的,SMBUS没有用过,但很多手册里似乎都描述SMBUS和IIC几乎是一样的,区别不大 ...

测试设备比较简单台式机主板就行PCIE接口就有sm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测试设备比较简单台式机主板就行PCIE接口就有smbus

我看了一下smbus,似乎物理层是兼容的
需要有个具体的实物,要是能够买到的话,麻烦给个链接,我让采购买了测试一下,尽量便宜点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smbus,似乎物理层是兼容的
需要有个具体的实物,要是能够买到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

你找块台式机主板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