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汽车锂电池霍尔电流传感器容易坏掉么?

楼主(2019-10-27):
打算从二手退役电动汽车锂电池包里淘些霍尔电流传感器,比如LEM 的,这玩意寿命基本上是无限长的吧,会不会有老化?测量电流过大引起饱和等造成永久性损伤的?

网友A:
线性度不准 还是你说的过载引起的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度不准 还是你说的过载引起的损伤

用的时间长的拆机件会线性度不准么?

网友:
有些是采样电阻的。

网友:
车载大电流的都是电流传感器吧,使用采样电阻损耗太大了,温度也高。

网友(2021-11-10):
如果有电解电容的话会有寿命问题。其它霍尔器件,运返,三极管等不容易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