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电位器失灵选型咨询

楼主(2019-10-27):
各位兄弟,今日发现有一批吃灰的直流电源许久未用,调节旋钮很多失灵,导致输出电压不准。
拆开后发现调节两路电压(B6.8K)电流(B1K)的电位器已经失效,用指针表电阻档测量乱跳。
电位器只是普通的单联电位器,旋转角度约为270度,调节范围0--30V,感觉很粗糙。两个问题咨询一下:
1、是不是更换同型号的就好了,怕是没多久又坏了,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精度高一点的可以推荐?
2、能不能用数字电位器代替,精度有个0.1V就够了,有啥好的推荐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就行,不用在意质量,这个电源也一般般

网友:
BOURNS 3590S-2 配刻度盘你值得拥有

网友:
换同型号就行。

网友:
想经用一点换日本的ALPS密封型的,质量杠杠的。

网友:
喷点除锈剂又可以起死回生了

网友:
用多圈儿的电位器,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