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i5笔记本,升级内存,4g还是8g合适?谢谢

楼主(2019-10-28):
原配是4G, 三星DDR3L 12800(1600),win10下比较卡。现在内存便宜,准备加一条上去。

是加4g组成双通道,还是加8g或更高容量好呢?更大容量能不能组成双通道?性能有影响吗?

另外价格方面,咸鱼上比京东自营便宜差不多一半,质量可靠么?

网友A:
SSD+4G*2
这个组合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B:
预算够的话肯定是换2条8G,出掉这个4G的
不同容量是不能双通道的好像

网友C:
大容量双通道+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4G*2
这个组合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总共8g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够的话肯定是换2条8G,出掉这个4G的
不同容量是不能双通道的好像

4+8不能组成双通道,不知道性能影响明显?

网友D:
建议8G*2. 4+8 貌似是 4G*2+4G。

网友E:
换8*8G ram和 ssd,要快一定要ssd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8*8G ram和 ssd,要快一定要ssd系统盘

这台本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8G*2. 4+8 貌似是 4G*2+4G。

4G*2+4G应该也能改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双通道+固态硬盘

谢谢,这样肯定好
但我这台电脑很少用,只想简单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肯定好
但我这台电脑很少用,只想简单升级

那就买个垃圾牌子的SSD,120G的,就120块钱吧,偶尔用也不容易坏

网友:
换个SSD提升效果比较明显,win10 8G内存应该够用了

网友F:
个人感觉用处不大,最多8G够了。我有台09年的thinkpad,今年把内存从2G扩展到8G,效果不明显。CUP和硬盘都要升级,不一定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用处不大,最多8G够了。我有台09年的thinkpad,今年把内存从2G扩展到8G,效果不明显。CUP和硬盘都 ...

升级ssd才有效果 加内存效果不大. 我09年本 2G内存 WIN10 X64 换 ssd后不卡了. 开机内存占用不到1G , 不过我后来又加了4G内存.

网友:
个人感觉4G 到8G 的内存升级,速度有明显的提升。 8G到16G,没啥明显的感觉。不过可能每台电脑的瓶颈不一样,效果可能不一样了。

网友:
我的2010年电脑还在开发用,画画图,写写keil还可以,不算卡。4gx2,128g ssd ( ´・ᴗ・` )

网友G:
也这样升级过4g*2,感觉速度有提升,不过没有换ssd明显

网友H:
过来人觉得,还是看重容量优先,大容量内存带来的改善,比小容量组双通道来的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来人觉得,还是看重容量优先,大容量内存带来的改善,比小容量组双通道来的明显 ...

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这样升级过4g*2,感觉速度有提升,不过没有换ssd明显

ssd也准备升级

网友(2021-10-28):
谢谢,总结备用, 看来 8G 是个瓶颈

网友I:
这种情况,硬盘是瓶颈。话200元买个256的 固态硬盘,速度有质的改变。当然增加内存的话,更好了。本人认为更换固态硬盘的首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硬盘是瓶颈。话200元买个256的 固态硬盘,速度有质的改变。当然增加内存的话,更好了。本人认为 ...

硬盘、内存都升级了,比以前要好不少。。。但电脑现在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