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8S003的中断响应时间,经测试时9us,能否加快!

楼主(2019-10-28):
大家好!
关于STM8S003的中断响应时间,经测试时耗时9us,能否加快!
采用网上例程:《第三讲_库函数移植_GPIO外部中断》程序如附件:
系统采用最简系统,取内部16MRC时钟,不分频。
PC5中断信号输入,
PD2电平取反输出。
在PC5口线加上20us的低电平脉冲,
但是PD2上的电平取反输出延时将近9us,
请各位高手指点,为什么中断响应这么久,可否缩短,怎么改进。
谢谢大家!
用自己写的程序也是如此。中断响应时间都是9us左右。

在stm8_it.c中中断处理程序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C_IRQHandler, 5)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GPIO_WriteReverse(GPIOD , GPIO_PIN_2); //对LED1灯进行异或取反控制
}
在main.c程序如下:
void KEY2_Init()
{
   GPIO_Init(GPIOC , GPIO_PIN_5 ,  GPIO_MODE_IN_PU_IT);   //配置PA3为带上拉电阻并产生中断的输入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C ,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配置PC端口为下降沿产生中断
}
void LED1_Init()
{
   GPIO_Init(GPIOD , GPIO_PIN_2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配置PD2为输出
}
int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首先关闭系统的总中断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配置系统时钟为1分频,即系统时钟为16MHZ
   LED1_Init();
   KEY2_Init();
   enableInterrupts();   //打开系统的总中断
  while(1);

}

网友A:
是用 IAR 编译的吗?  你换 cosmic 编译看看。

网友B:
检查下Option Byte,看看系统时钟到底是多少。

网友C:
典型中断开销24个指令周期,如果代码执行驱动来源于中断,用WFI/HALT来加速中断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 IAR 编译的吗?  你换 cosmic 编译看看。

谢谢!我用的iar for STM8S,cosmic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Option Byte,看看系统时钟到底是多少。

程序里IO,置高后马上置低,我用示波器看脉宽是125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中断开销24个指令周期,如果代码执行驱动来源于中断,用WFI/HALT来加速中断响应 ...

谢谢!WFI/HALT是配置项吗?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D:
io口操作直接寄存器操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口操作直接寄存器操作试试。

已经试过了,改变不明显。如果已经到中断执行程序,也就耽搁1-2个机器周期,影响没这么大。

网友:
没戏了,就这么的了!

网友:
估计是你使用库函数来操作IO取反太费时间的缘故,我测试了下,中断中直接使用寄存器写IO,不管是PA还是PD的IO中断,进入后到LED电平变化都只要1us左右。
#include  <iostm8s103f3.h>

#define        PD4_PIN_INT          PD_DDR &=~(0x01<<4);PD_CR1 |= (0x01<<4);PD_CR2 |= (0x01<<4)
#define        PA3_PIN_INT          PA_DDR &=~(0x01<<3);PA_CR1 |= (0x01<<3);PA_CR2 |= (0x01<<3)
#define        PB5_PP_10M           PB_DDR |= (0x01<<5);PB_CR1 |= (0x01<<5);PB_CR2 |= (0x01<<5)

#define KEY1_ON         PD_IDR_IDR4==0
#define KEY1_OFF        PD_IDR_IDR4==1
#define KEY2_ON         PA_IDR_IDR3==0
#define LED3_ON         PB_ODR_ODR5=0
#define LED3_OFF        PB_ODR_ODR5=1
void main(void)         //
{
    asm("sim");// 关全局中断
        //PD4 KEY1 上拉输入
    PD4_PIN_INT;//-------
    EXTI_CR1_PDIS=2;//下降沿触发
        //PA3 key2 上拉输入
    PA3_PIN_INT;//--------
    //初始化
    CLK_CKDIVR = 0x00;//CLK_CKDIVR_HSIDIV = 0;    //1分频 16M时钟
    PB5_PP_10M;//-----
    LED3_OFF;

    asm("rim");//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LED3_OFF;

    }
}
#pragma   vector =  0X08 //PD中断
__interrupt  void  K1_Key(void)
{
    LED3_ON;
}

#pragma   vector =  0X05 //PA中断
__interrupt  void  K2_Key(void)
{
    LED3_ON;
}

楼主:
等一下,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

网友:
IO的中断会快点,模拟看门狗中断可就没这么快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一下,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

iar 1.4版本

网友:
要想快速响应的,肯定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比较快。库函数的只是适合快速应用
11楼的代码,明显就是IAR的

楼主:
基本搞定了,编译环境设置成速度最快,延时为3us,谢谢大家!

网友:
iar有所为虚拟寄存器要保护和恢复, 比cosmic的中断要慢不少,

另外中断里调用库函数肯定慢

网友(2020-06-11):
引用 楼主:
基本搞定了,编译环境设置成速度最快,延时为3us,谢谢大家!

请问您说的编译环境设置具体指的哪方面的设置,有相关的资料介绍吗?谢谢!我也是遇到中断时间太长的问题,恳请赐教,谢谢!

网友:
是设置更改程序优化等级吗?这部分改到最高,周期也还是最小9us

楼主:
你这个地方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
好的!谢谢,就是这里设置过了,最小周期还是9us 多,我再找找其他问题看吧!

楼主:
应该不会这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