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无刷电机的另类应用-----简易交流伺服控制

楼主(2019-10-28):
玩了好久的无感电机控制,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当我看到淘宝上有卖14块钱的新西达无刷电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点废物利用的东西,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于是乎在看到大疆热卖的机甲大师后,觉得应该也可以做点伺服控制之类的
东西玩玩,所以就有了下面的小故事。

前段时间在为ST的研讨会上给朋友公司准备了基于STSPIN32F0A的速度伺服DEMO后,觉得银燕的电机好是好,就是太贵了,要135块钱一个,但新西达电机只要14块钱呀!再说了,我们只是想评估一下STSPIN32F0A的性能,看看除了做简单的无感电机控制外,应该也可以做点简单的伺服控制应用,比如说速度控制、位置控制、什么总线控制之类的,也比较的好玩呀。至于美美的用CNC台架或是用个有机玻璃做台架,但这个只是好看,不是核心。这样一想,那用普通电机也是可以的,只要把控制算法学习一下、通过实践加深了理解,那以后想移植到啥平台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对控制算法的实际理解。

ST本来也有官方的STSPIN32F0、STSPIN32F0A DEMO板,但有几个限制:
1.STSPIN32F0有四个运放,其实我们用2、3个就够了,第四个占用了几个引脚。另外,OP2运放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原因,输出总是有干扰(官方板也是如此,但很好玩的是:在后出的STSPIN32F0A刚好取消了OP2运放)。因为官方DEMO板默认使用ABZ模式来读取光电编码器的数据,而我们却是要使用SPI接口来读取磁编TLE5012B(在这里,特别感谢英浩科技的支持),而企图修改官方板来使用SPI接口是非常麻烦的事,至少要把STSPIN32F0的芯片吹下后手工切割一条铜箔走线,还要使用有干扰的OP2运放,索性自己画个板了。嘉立创的打板实在是便宜,只能到它那里做了。5块板5块钱,我是不是薅到资本的羊毛了?

2.STSPIN32F0A的官方板搞了个单电阻采样的布局,我想要的是经典的2电阻方案,搞单电阻方案的话,STSPIN32F0A内含的M0核负担很重啊。当然,STSPIN32F0A后面带的A有哪些变化呢?第一,可以低至6.7V,第二,省了一个运放.很好,有多的引脚来做别的功能了。

考虑到以上2点,我决定采用如下方式做个小玩意:
1.使用STSPIN32F0A芯片,适合将来可能的体积受限的应用场合;6.7V的电压很适合航模类的使用;省掉一个运放可以让我有多的引脚可供使用。
2.使用TLE5012B磁编作为位置传感器,当然也是速度传感器。
3.使用1206封装的10毫欧合金采样电阻,我们这是研究控制算法,不是做什么大电流的电锤,通个10A电流没问题的,再说了,我的电源就5A最大输出。玩过几百安的高压植保机电调后,我还是觉得研究控制算法比较的好玩,比较的小资些。
4.现在做个什么低端有刷舵机都得用总线控制,不然怎么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呢?所以也加了一个RS485的芯片在上面,当然,这里也有个规划的问题,就是机甲大师除了4个轮子要做速度控制外,还有个炮塔,那就是一个2轴云台了,就是一个位置的控制了,所以想玩2轴的位置控制,用下总线控制也未尝不可呀!其实我更喜欢用PWM方式,简单可靠,到手即用!所以我也有保留这个接口。于是乎,STSPIN32F0A的振荡器就最好用外部的石英振荡器了。
5.电位器这个必须有,一个LED灯的引脚也必须有。
6.用ARM芯片的一个没法拒绝的理由,对比MICROCHIP的芯片,最大的差异在于有没有JSCOPE可以使用!!!我个人觉得:感谢SEGGER开发这么好用的工具,感谢华强北让我用上JLINK。什么FREEMASTER的我就不用了。
7.电流传感器这一块保持和ST官方板一致,方便用ST MCSDK来生成代码。

下面是拍的视频,上电伊始,电机会做一个零点校准的动作,然后进入速度环控制模式,速度可以从低速到1000RPM连续用电位器加以调节,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更关心电机的低速特性,因为是考虑到机甲大师的轮子不需要很低的速度,所以没有特别考虑非常非常低的速度,比如0.1RPM、0.01RPM,甚至是0.001RPM,这个就留待下次实现了。现在的低速足以满足现有的要求,而且速度环刚性很好,速度很平滑,用手去捏根本捏不住。在这里,特别要提到本坛的高手,outman和蓝色蝴蝶大侠了,他们做的伺服控制非常棒,对我很有启发意义!

现在开始上图片:

现在是速度环模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威武,前排围观

网友A:
楼主威武,还有具体点的方案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还有具体点的方案的东西吗?

图片和视频上传有点问题,正在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和视频上传有点问题,正在搞。

坛主,有这个方面的资料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主,有这个方面的资料出售吗

还有多几个板子,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提供原理图,自己画个板就OK了,打板便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多几个板子,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提供原理图,自己画个板就OK了,打板便宜呀! ...

其他方面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方面的有没有

只是废物利用,DIY好玩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多几个板子,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提供原理图,自己画个板就OK了,打板便宜呀! ...

原理图共享学习一下把?谢谢!

网友B:
FREEMASTER  是真的好用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多几个板子,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提供原理图,自己画个板就OK了,打板便宜呀! ...

代码有没有,基础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MASTER  是真的好用哦

我是完全拜倒在JSCOPE的脚下了,不过各有所爱,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前排围观楼主大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完全拜倒在JSCOPE的脚下了,不过各有所爱,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不需要写额外的代码,有swd口就行,有不清楚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有没有,基础版的

我就做了几个板子,没想到要做什么教程之类的,再说网络上有大把的开源资料,像INFINEON、MICROCHIP都是完全开源的,国内的就不要看了,搞点国外开源的东西还藏着掖着。
当然,ST也有FOC的代码生成器可以自动生成代码的,我觉得基本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写额外的代码,有swd口就行,有不清楚可以聊聊

谢谢兄弟好意哈!我用过一点FREEMASTER的SWD模式,还可以的,但现在我是觉得JSCOPE更顺手。

网友:
效果真的挺好

网友D:
做的不错。

咨询一下,能驱动24V的电机吗 ?

网友:
东西做得不错,看了视频小电机低速堵转好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

咨询一下,能驱动24V的电机吗 ?

当然可以了,STSPIN32F0A可以最大45V的,我这个板子也用24V驱动过。
这种小电机用12V足够了。对那种42BLDC的电机用24V比较好。

网友E:
啥时候开源资料,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时候开源资料,哈哈哈

就是看到新西达电机实在便宜,想到手头多的板子把垃圾利用一下,再说网上大把的ODRIVE之类的开源伺服控制,ST也有马达代码生成器,不缺我来搞开源。

当然,我一直觉得开源在国内就是一个笑话。都是学的老外的开源,自己能有什么好开源的。有个验证过的软硬件在手头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学习了。

这个是板子的原理图,供有兴趣的坛友参考,为了方便使用ST MCSDK,特意把电流传感器部分做成和ST官方板一样的,配置时只要更改下ADC引脚就可以了。
想自己画板的要注意:STSPIN32F0A它的MCU和MOSFET驱动、开关电源的地都是接在一起的,PCB LAYOUT时一定要注意,否则会有大的噪声出现,到时候ADC读取就会有问题而不能正常工作,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新西达电机实在便宜,想到手头多的板子把垃圾利用一下,再说网上大把的ODRIVE之类的开源伺服控制 ...

楼主绝对好人,这个转起来应该还是容易的,但是真转好,需要功力

网友:
这有个卵用麽?

楼主:
刚发贴,还不知道咧!看坛友反馈吧!

网友:
楼主厉害,让说有卵用的自我陶醉去吧

网友F:
搭车问问大侠~
低速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搭车问问大侠~
低速是怎么实现的呢?

通过编码器测速,然后速度闭环就行。

网友G:
我是小白 看的出来这个弄得好牛逼    牛逼的地方 就是低转速   而且大力      想玩一下    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小白 看的出来这个弄得好牛逼    牛逼的地方 就是低转速   而且大力      想玩一下    无从下手 ...

这个很普通的性能,我希望下次能做到0.1RPM、0.01RPM、0.001RPM才牛逼呢!因为我朋友可以做到0.001RPM的轮毂直驱,我也是心向往之呀!

玩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做板子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主要是那个装磁铁的轴套很不好搞!没有个3,4千人家做CNC的鸟都不鸟你。
能找到有后端出轴的电机也不好找,这个时候刚好有淘宝的新西达电机,又便宜又可以把轴压出来装轴套,因为我们不是做产品,而是做DEMO,主要是看芯片的性能和潜在的用途,等研究好了,再做好的结构也不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让论坛里搞CNC结构的坛友做一下就好了。别人很简单的事,对我们可就是难于登天了。

如果有朋友能搞到那种专业的单独的PMSM伺服电机就好了,听说深圳有很多做伺服电机的,我们只需要低压24V就可以了,算法是通用的,不要高压的。

你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下ODRIVE开源伺服,学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很普通的性能,我希望下次能做到0.1RPM、0.01RPM、0.001RPM才牛逼呢!因为我朋友可以做到0.001RPM的 ...

机械确实难搞,我自己有车床都不好整,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确实难搞,我自己有车床都不好整,哈哈哈

如果这个帖子能搞到100楼,我就去找CNC的做个100个轴套,装个100套的套件卖一下,最近小朋友吵着要小天才手表,看来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很普通的性能,我希望下次能做到0.1RPM、0.01RPM、0.001RPM才牛逼呢!因为我朋友可以做到0.001RPM的 ...

你要是做位置控制,可以做到0rpm,比你那个什么朋友更NB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是做位置控制,可以做到0rpm,比你那个什么朋友更NB

就这个板子用这个电机,分分种加上位置伺服的功能,没有问题的呀!

我可以告诉你,我朋友做的轮毂直驱伺服,不使用什么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就使用TLE5012B能做到0.001RPM直驱,在业界基本无敌的。他是我的入门老师,我现在的水平离他还有相当的差距!!!
连腾讯、联想等等知名企业用的AGV之类的控制器都是他设计的。

你可能不太了解0.001RPM的实际意义,这个很重要的!整个伺服控制,真正决定性能的很大程度上就是速度环的设计了。如果有做专业伺服的朋友,可以多多指导一下哈!

网友:
100楼很容易啊~
楼下顶起来~
看楼主位的视频效果,真是舒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板子用这个电机,分分种加上位置伺服的功能,没有问题的呀!

我可以告诉你,我朋友做的轮毂直驱伺 ...

我看楼上有人说用位置控制来实现0.001rpm的~
我想知道,你的朋友做的0.001rpm,在视觉上有步进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楼上有人说用位置控制来实现0.001rpm的~
我想知道,你的朋友做的0.001rpm,在视觉上有步进感吗? ...

就是我朋友做的呀!首先声明: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0.001RPM的(只使用TLE5012B),用更高级的编码器芯片应该可以,但不在讨论之列,不在乎成本,有钱买就行了嘛!

0.001RPM的效果是看不到在动,但用手是推不动的。这个极低速控制搞定了,写个论文是没有问题的。

极低速控制会让AGV小车运行起来非常顺滑,特别是轮子直径大的时候,一点点的速度在轮子边缘上就有很明显的旋转了,比如说轮椅,你像那个优必选什么的做的轮子机器人,在停的时候会顿一下,就是速度不平滑。

如果用位置控制来做假的速度环,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够好!因为缺了速度环,你在位置环里的PID控制,是不是也要用到微分呢?那位置的微分是不是就是速度呢?速度的测量是做伺服的人绕不过的一道坎啊!

网友:
我来盖楼了

网友E:
道理都懂,就是写出来程序不行,跑起来比较渣,坐等楼主上个主流程

网友:
电机控制要做的好,是有难度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帖子能搞到100楼,我就去找CNC的做个100个轴套,装个100套的套件卖一下,最近小朋友吵着要小天才 ...

可以用3D打印,便宜很多
或者找个合适的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道理都懂,就是写出来程序不行,跑起来比较渣,坐等楼主上个主流程

我虽是自动控制专业出身,但学校没怎么学,荒废了好时光,劝君莫学我。用的就是教科书上的搞法,关键是速度估算要好些。

当然了,我推荐一本书,日本人的耶!我有日文原版的,前几天看到科学出版社有出中文版的了,出于情结,我还是买了一本,里面有你要的流程图。快去当当吧,国庆哥在等你!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板子用这个电机,分分种加上位置伺服的功能,没有问题的呀!

我可以告诉你,我朋友做的轮毂直驱伺 ...

【我朋友】做重型AGV叉车的表示这些都是小儿科 ,TLE5012好歹也有15bit分辨率,做低速不要太容易。试试叉车上5bit(没错,也就是32线)的编码器,拉几吨的货物,龟速上下坡(车轮0.05rpm),急加速急减速无超调,零速半坡悬停,那才叫真NB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3D打印,便宜很多
或者找个合适的联轴器

欢迎蝴蝶大侠哈!
你发的超低速控制帖子一直让我神往,拜读N遍,还在向你学习的过程中。多多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朋友】做重型AGV叉车的表示这些都是小儿科 ,TLE5012好歹也有15bit分辨率,做低速不要太容易 ...

好的,向你朋友致敬!
我也会把你说的性能交流给我朋友,谢谢!

能不能搞个视频开下眼界呀?

我刚问了我朋友,他说是否是速度闭环,因为有些叉车是人踩油门控制的,也许我们的论点在于是否可用5位的编码器测量出0.05RPM的速度,对吧?
还有,它的AGV车上还有没有别的传感器参与了数据估算?还有叉车一般都是有很大减速比的,你朋友的5位编码器是装在电机轴上吧?我朋友是直驱的。

静候回音。。。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向你朋友致敬!
我也会把你说的性能交流给我朋友,谢谢!

放视频就不太方便了,这个涉及到行业秘密问题。另外,这个圈子太小,放视频出来的话,圈里人一看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了,这样不太好。

技术细节就不讨论了,我也不太懂,反正听说整个行业能做到这种指标的屈指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放视频就不太方便了,这个涉及到行业秘密问题。另外,这个圈子太小,放视频出来的话,圈里人一看就知道我 ...

理解。
但要注意,我们谈论的是直驱,有没有减速机,编码器装哪里,差别老大了。

下面是朋友的回答,我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不敢放肆,说话打字都非常小心,只谈自己已经做出来的,免得贻笑大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板子用这个电机,分分种加上位置伺服的功能,没有问题的呀!

我可以告诉你,我朋友做的轮毂直驱伺 ...

我就是做伺服的啊,怎么能不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做伺服的啊,怎么能不了解啊

原来是行业人士,应该做了不少年吧?是做核心开发的吗?有没有什么核心产品能够让我们见识一下?

据我朋友说,国内的伺服不可能做得过国外,你觉得如何?

我朋友也是做了10几年专业伺服后自己出来开公司的,一年几百万收入,很佩服他,这也是技术也能赚钱的鲜活实例啊!工程师只要有独门技术,还是可以活得很滋润的,并不是外人所说的工程师就是个苦逼行业。

听兄弟讲话的特点,应该是在职工程师吧?既然来了,可否做点深入点的指导,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想法的。不用讲细节,提示一些难点也可以的。这些比我的更有用。

兄弟我的特长是了解一点无感的电机控制,在玩了一段伺服后,觉得伺服控制的水还是蛮深的。。。

中国不缺钱,就缺真正的技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朋友做的呀!首先声明: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到0.001RPM的(只使用TLE5012B),用更高级的编码器芯片应该 ...

我认为用磁编码器做低速主要是根据转速对磁编码器数据过采样并滤波,滤波与过采样参数跟根据转速自动调整,环路稳定下噪声调到最低,然后用位置环实现,而且我认为,也就只有这样的方式了,我觉得低速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用磁编码器做低速主要是根据转速对磁编码器数据过采样并滤波,滤波与过采样参数跟根据转速自动调整 ...

要不实现一下?想法要实证才行喔

我反正还做不到0.01RPM,更别提0.001RPM了。
而且我朋友说了,是速度环而不是位置环。

在我所看到的论文中,极低速速度估算是非常有挑战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要不写个试一试?想当然和实际做出有很大差别的。

我反正还做不到0.01RPM,更别提0.001RPM了。

如果不用位置环实现,理论上是不可能得,电机得齿槽效应会使电机转起来一抖一抖得,加上机械阻力不均匀,所以纯速度环是不可能得,但位置环就很简单,做到多低都可以,加上你说得,转得很慢,但手扭不动,所以说明是位置换,若是速度环,是不可能是这个现象得。这是我得判断

网友K: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很多人经常强调,低速很难,这需要有些条件,电机跟编码器不好得话,这几乎不可能做到,用位置环可以轻松做到任意低的速度。当然,另一个疑问是不清楚什么应用需要用到超低的速度环,我指的是纯速度环,就是只有速度环跟电流环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用位置环实现,理论上是不可能得,电机得齿槽效应会使电机转起来一抖一抖得,加上机械阻力不均匀, ...

人家都已经做出来卖了N多产品了。当速度命令为0时,速度环的控制效果就是让实际速度为0,这才是正确的效果呀!所以才推不动。连我的小DEMO在电位器为0时,电机也是转不动的呀!当然超过电机最大转矩那肯定是动了,但这跟这里讨论无关。所以你的推论不是正确的。技术高手就是做出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效果,不可能就是好身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很多人经常强调,低速很难,这需要有些条件,电机跟编码器不好得话,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

如果单纯计算圈/分钟就没意思了,低速还匀速就有意义了~
玩过松下的伺服,速度模式下,最低速度是10转/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很多人经常强调,低速很难,这需要有些条件,电机跟编码器不好得话,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

我前面说了,就算单独位置环,你要不要考虑超调?要不要考虑微分?为什么要三环控制,这些肯定是有道理的。

待会我下个youtube视频,里面有KUKA的AGV小车,那个轮子的速度看得真的爽。

当然,也不要太纠结什么0.001RPM了,我写这个帖子就是给有兴趣的朋友一个参考,有个实物的证明,不能空谈玄学,就和我以前写无刷电调一样,用事实告诉别人STSPIN32F0A可以做些好玩的事,新西达电机也可以有另类的好玩用途,最后,能够把手头多的板子当开发板卖掉最好了,至少可以买个小天才手表给小朋友带带,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新西达电机很烂了,编码器也就是个磁编,响应不能和光电的比,芯片也就是个M0核,但也能做点简易的伺服玩玩呀,证明还是可以控制得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单纯计算圈/分钟就没意思了,低速还匀速就有意义了~
玩过松下的伺服,速度模式下,最低速度是10转/分 ...

是的,松下的伺服齿槽效应控制得比较好,所以纯速度环才能做到10转,再低就会有明显抖动

网友K:
引用 楼主:
人家都已经做出来卖了N多产品了。当速度命令为0时,速度环的控制效果就是让实际速度为0,这才是正确的效 ...

希望我的讨论能给别人一些参考,而不是跟楼主论对错,速度环的话是两个闭环,内环是电流环,外环是速度环,速度采集来自编码器,控制量是内环的电流,所以,在超低速下,电流是非常小的,这是不会象位置环那样会锁定位置。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用单纯的速度环,因为通过位置换来控制速度可以更加精确,并且弱化齿槽效应带来的影响。

网友H:
我们是传统工控行业,比较苦逼的,做的人太多了,我们一般编码器至少是10000个脉冲一圈,或者绝对值编码器至少20位的,磁链角度是直接从编码器获取的,观测器只有在开环矢量才会用到,至于跟国外差距那肯定是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们是传统工控行业,比较苦逼的,做的人太多了,我们一般编码器至少是10000个脉冲一圈,或者绝对值编码器 ...

问下。10转/分钟这种,低速是怎么实现的呢?单纯用编码器速度反馈速度来做pid吗?还是上面有人提到的,是用位置闭环,来调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10转/分钟这种,低速是怎么实现的呢?单纯用编码器速度反馈速度来做pid吗?还是上面有人提到的,是 ...

就是电流环加速度环,没有位置环。

位置p、速度pi、电流pi,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希望我的讨论能给别人一些参考,而不是跟楼主论对错,速度环的话是两个闭环,内环是电流环,外环是速度环 ...

没有争论的意思哈!只是我以前不了解,现在我了解了就直接告诉你,没有別的意思。
其实转矩脉动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是传统工控行业,比较苦逼的,做的人太多了,我们一般编码器至少是10000个脉冲一圈,或者绝对值编码器 ...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希望你多多指导!

听我朋友讲,现在工业伺服做的很烂,源代码都是买来卖去的,特别是变频器。一个技术,只要被公开,搞的人一多,就是价格战了。我之所以不公开源码,是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纯粹卖个可以验证效果的板子就OK了,爱钻研的人自然知道它的价值,学生仔什么的想走个捷径自然不会买,省却多少烦恼。

网友H:
变频器一般的代码很容易买到,但是比较好的,是没有办法买到的,现在比较赚钱的都是热钱往哪那就赚钱,低端的工业伺服,变频器都是红海行业。

网友L:
请问这个磁铁是不是要特殊加工

网友M:
还有多余的板子吗?怎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个磁铁是不是要特殊加工

磁铁买淘宝上的,记得径向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多余的板子吗?怎么出。

只是电路板、带磁编的电机、还有附送的演示用HEX文件,没有源代码!
有必要的话,可以发你SPI读取磁编、三相互补带死区PWM触发ADC采样例程。
明天应该可以放上去,总共就四套。要是需要的人多,可以做多几个,轴套CNC就几个样品贵的要死,还不鸟你,郁闷!

网友:
想用板子玩一下!

网友:
pcb的图片做的不错

楼主:
就是随手用三星手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一般的代码很容易买到,但是比较好的,是没有办法买到的,现在比较赚钱的都是热钱往哪那就赚钱,低端 ...

杰美康一套低压交流伺服才1000块钱,市场确实比较烂,但运行效果很不错!!!

网友H:
我们伺服电流环都在fpga里面跑的,一个电流环执行周期也就10us左右,类似于安川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伺服电流环都在fpga里面跑的,一个电流环执行周期也就10us左右,类似于安川的伺服 ...

确实FPGA快!
我比较倾向低成本设计,但绝不用国产单片机,下次试下STM32F3系列的。FPGA就不玩了。实现算法还是C语言方便。

网友:
看得都心动了,目前还没空折腾这个玩意,跟进你们的进度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电路板、带磁编的电机、还有附送的演示用HEX文件,没有源代码!
有必要的话,可以发你SPI读取磁编、 ...

价格合适,可以买一套玩玩。

网友L:
楼主可以做开发板,一定大卖

网友F:
再搭车问下。为啥伺服都用PMSM做,没有用BLDC做的呢?
还是仅仅是因为,我见识太少了啊~~~

网友N:
楼主这板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搭车问下。为啥伺服都用PMSM做,没有用BLDC做的呢?
还是仅仅是因为,我见识太少了啊~~~ ...

就是便宜,也能满足很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做开发板,一定大卖

做开发板赚不了几个钱的。
我还不如做点无感FOC电调卖靠谱些。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帖子能搞到100楼,我就去找CNC的做个100个轴套,装个100套的套件卖一下,最近小朋友吵着要小天才 ...

免费帮你做,厂里的车床,CNC几十台

网友P:
老哥电源在哪买的,啥牌子,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哥电源在哪买的,啥牌子,能推荐一下吗

兆信 MN-325D 我在淘宝兆信旗舰店买的,其实就是在华强北天虹楼上,我自己去提的货。300块。非常好用,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免费帮你做,厂里的车床,CNC几十台

感谢兄弟!是自己开的厂吗?

CNC这个东西,这次通过加工了解到,做一个和做100个没什么区别,就是机位费、编程什么的费时间,起步价太高,但我能理解。

我这次就4个板子,上次也做了10来个轴套,以后真有个百来台的再说,到时候你在正常费用上加多点钱就可以了,一来做这种板子不是做所谓的量产品,不需要成本控制;二来,我觉得做东西不能免费,还得给帮忙做的人的费用还要多些。为什么,因为只有让别人赚更多的钱,人家才愿意和你玩,不然那就是一锤子买卖,走不远的。当然,最好的情况是,用好料做好东西,自己赚点钱,让合作的人开心,数量多了,单价也就便宜,想买的人也就更便宜了,大家都受益。说到底,要有料,有大家喜欢的东西。

现在市场都是做同样的产品,就和学校一样做同样的题目考试,拼的就是价格,在这么的价格下,研发是不可能的,品质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比快,比忽悠(营销),那就是奋斗者的生活了,最后一地鸡毛。。。看都看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板子多少钱?

准备卖个320块钱,那个20块用顺丰。一个的成本接近50块。淘宝店在上次卖无感FOC板后就没管过,还得激活下。

如果有下次的话,价格全部在1、2百块以内(买这套板子的朋友,我还会附送位置控制的hex文件),学习板一定要便宜,以后我就像麦当劳的套餐价格看齐。
当然,全部没有源代码!就是个板子,一个参考程序的芯片,以后有精力会加点初始化的配置代码吧。

这个板子其实就是个参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证明这个算法、这个芯片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的,仅此而已。要求源代码的坛友就应该失望了,我是认为搞技术是需要研究的、要有个努力攻关的经历才能增长才干,也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只要有了一个经过验证的板子,看到了效果,就有信心自己干了!

楼主:
这个视频的4:15到4:44是KUKA AGV小车的视频,它的轮子转的非常平滑,非常柔和,这个就是要低速的控制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Q:
原来是海绵宝宝

5012那个磁铁,用两个方形拼起来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的4:15到4:44是KUKA AGV小车的视频,它的轮子转的非常平滑,非常柔和,这个就是要低速的控制了。 ...

支持楼主,板子来一套。提供付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Q:
原来是海绵宝宝

5012那个磁铁,用两个方形拼起来也能用

径向磁铁很便宜,我一次就买了10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径向磁铁很便宜,我一次就买了100个。

板子还有吗?来一套~~~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虽是自动控制专业出身,但学校没怎么学,荒废了好时光,劝君莫学我。用的就是教科书上的搞法,关键是速 ...

LZ这本书的内容是否比较全?想入手一本。如果不全,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书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这本书的内容是否比较全?想入手一本。如果不全,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书推荐?谢谢 ...

没有伺服定位的源代码,可惜,对初学者很好!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有伺服定位的源代码,可惜,对初学者很好!

不需要源代码,理论工程原理讲的有效透彻就可以,因为我连新手都算不上,所以想找一本全乎的书看看玩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需要源代码,理论工程原理讲的有效透彻就可以,因为我连新手都算不上,所以想找一本全乎的书看看玩玩电 ...

我一直向大家推荐日本人写的书,除此之外,还有下面这本书:
《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
还有一本《控制系统设计指南》,也是相当的不错!

国内写的书就真的算了,浪费钱,有本写伺服的书感觉就是抄的上面书的话,还不如买个板子自学。

下面是我买的日文原版书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向大家推荐日本人写的书,除此之外,还有下面这本书:
《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
还有一本 ...

嗯......谢LZ
但 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 这本有电子版 感觉讲的不是很透彻
我还是买那本 无刷直流电机 矢量控制技术 好了

楼主:
今天有坛友问我可不可以做玩具模型的那种简单舵机,我的回答是模型舵机水比较深,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
如果大家对舵机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设计全系列的舵机DEMO,绝不是网上开源的那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R:
嗯......谢LZ
但 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 这本有电子版 感觉讲的不是很透彻
我还是买那本 无刷直流 ...

要仔细看、仔细揣摩!不能浮光略影!
不要轻易放掉了,里面有宝的。
必须买纸质书哈!
另外,网上日本人写的ELM开源伺服也值得学习,讲多环控制的,我曾经将其AVR汇编程序研究过,用C语言改写后在M0上跑真的不错,推荐你学习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要仔细看、仔细揣摩!不能浮光略影!
不要轻易放掉了,里面有宝的。
必须买纸质书哈!

LZ说的是这个吗http://elm-chan.org/works/smc/report_e.html

ODrive用来入门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说的是这个吗http://elm-chan.org/works/smc/report_e.html

ODrive用来入门是否可以? ...

是的,ODRIVE也很好

网友M:
ODrive卖的太贵了,七百多,关键的是卖的人都改动了不少,都是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M:
ODrive卖的太贵了,七百多,关键的是卖的人都改动了不少,都是乱改。

市场会作出选择的。
拿开源的东西做个PCBA卖700多,这种赚钱方式也太古老了,哪怕他换个磁编不用光编,把体积缩小也是个卖点啊!当然光编精度高,但学习够用了。真要用,买个杰美康的一千块的交流伺服套装足够,自己用它的硬件写软件也很好的。

网友S:
楼主厉害呀,有没有你这个套件可以出售的呀,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E:
hex文件有什么意思

网友T:
听你们"吹牛逼"我感觉精神气爽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厉害呀,有没有你这个套件可以出售的呀,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感谢支持,已经有坛友上手一套,STSPIN32F0A评估板。
只是这个套件没有源代码的,就是一个硬件参考外加HEX烧写文件,供有心者参考。当然,也提供实际使用的3路带死区互补PWM触发4路ADC转换,并用DMA传输的例程,基本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x文件有什么意思

HEX文件只不过是供人可以反复烧写参考而已,也可以说没有什么期待的那种作用哈。

我当初学习MICROCHIP AN1078的时候就花了1000多块自费买了一块原装的MCLV板子,在对FOC不了解的情况下,至少我可以保证我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的修改运行不正常,那只能是软件上还有自己没有搞懂的地方,
这个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浪费和无谓的“巧妙”变通方法,这就是价值所在。

不管用MATLAB仿真多么牛逼,到头来还是得在真实的硬件上做出效果来。这和许多大公司招了一大帮高学历牛人天天仿真是有差别的。有了MATLAB代码自动生成、ST的MC SDK后,也没见得有经验的电机控制师失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T:
听你们"吹牛逼"我感觉精神气爽

吹水和白日梦一样,可以暂时超脱工作的繁重、房价的无奈、身心的疲惫,何乐不为?

网友U:
引用 楼主:
兆信 MN-325D 我在淘宝兆信旗舰店买的,其实就是在华强北天虹楼上,我自己去提的货。300块。非常好用,建 ...

淘宝店里没看到电源精度分辨率调整率之类的数据,请问这方面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U:
淘宝店里没看到电源精度分辨率调整率之类的数据,请问这方面情况如何? ...

兆信还要求什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U:
淘宝店里没看到电源精度分辨率调整率之类的数据,请问这方面情况如何? ...

没关注过。电机控制这种糙活能用就行。
用5万多的安捷伦程控电源,我觉得我自己的编程能力还配不上。

网友V:
没代码估计买来十个有十个也只是吃灰,不过楼主牛逼,我还没玩过有位置的,有时间也来玩玩,向楼主学习

网友W:
很佩服你的东西,有刷直流的控制有推荐的书籍吗?我在搞个有刷控制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文件只不过是供人可以反复烧写参考而已,也可以说没有什么期待的那种作用哈。

我当初学习MICROCHIP A ...

要跑MICROCHIP AN1078可以找我,我有多种MCU的板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W:
很佩服你的东西,有刷直流的控制有推荐的书籍吗?我在搞个有刷控制类

ELM的不错,推荐你。
有刷的和无刷做起来其实差别不太大,但难度不低。
接下来我也许会设计一些模型舵机的DEMO玩下。

你玩有刷的做啥好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V:
没代码估计买来十个有十个也只是吃灰,不过楼主牛逼,我还没玩过有位置的,有时间也来玩玩,向楼主学习 ...

感谢兄弟,DSPIC真的是不错的芯片,就是没有像ARM那样的JSCOPE调试界面。

这个板子其实很大程度上真会吃灰。
它的意义就是以实物来评估芯片和证实其可能用途,别的就不想了。

网友:
学习下!低速重载启动一直没整好,同样是ST的方案+TLE5012。

网友X:
楼主,我按照你的原理图画了一个板子,但运放不工作,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Y:
你好,你用的是几极的电机啊?磁编码器装偏10%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你好,你用的是几极的电机啊?磁编码器装偏10%有影响吗?

7对极,这次电机比较次,轴承不太好,有买板的朋友反馈了,立马补寄银燕电机才比较安心。
磁编尽量对准中心。

电机一分钱一分货,永远的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我按照你的原理图画了一个板子,但运放不工作,这个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

没遇到什么问题。
注意PF6、PF7要使能!!!看下手册。

网友X:
我看手册,PF6,PF7好像是设置比较器用的,运放使能也是设置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看手册,PF6,PF7好像是设置比较器用的,运放使能也是设置这个?

不光是运放使能,要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Z(2019-12-14):
引用 楼主:
不光是运放使能,要仔细看说明书。

请问初学FOC
您建议从哪一本资料和哪一份开源软硬件上着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问初学FOC
您建议从哪一本资料和哪一份开源软硬件上着手呢?

网上有个日本人写的直流有刷伺服开源软件,叫做ELM servo的,居然用的是8位AVR单片机写的,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我强烈建议你从这个入手。

当然,还有一本伺服巨头科尔摩根公司的工程师写的《控制系统设计指南》和日本人写的《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应该足够了。

还有ODRIVE

顺便说下,帖子的开头所展示的性能只是比较一般的,现在完全可以用新西达电机做到0.1RPM平滑稳定运行,加上位置环之后,一样可以做简单的位置控制使用,这个成本应该是很低很低了.

你要是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另一个帖子,0.1RPM的,后面放了很多的测试视频,你就可以知道,用M0+5012+便宜无刷电机是可以做到一定的性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个日本人写的直流有刷伺服开源软件,叫做ELM servo的,居然用的是8位AVR单片机写的,可麻雀虽小但 ...

膜拜膜拜
搜索了一下自己硬盘,发现书我有pdf版本,共享~~
ODRIVE源码不确定是不是完整和最新版本

网友:
楼主、蝴蝶大侠都厉害的哇,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AA:
>径向磁铁很便宜,我一次就买了100个。
How do you mount the magnet disc to the axle?
Is there a web link on where  to get the magnet disc?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径向磁铁很便宜,我一次就买了100个。
How do you mount the magnet disc to the axle?
Is there a web li ...

hello,看来是 外国朋友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o1i4iauude5b

网友AA:
>径向磁铁
So you pushed the axle out of the motor a little bit to get the sensor mounted.
how do you mount the mounting fixture to the axle? Using glue? or using bolt?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径向磁铁
So you pushed the axle out of the motor a little bit to get the sensor mounted.
how do you ...

It's very cheap!

网友:
就是使用手动压力机过盈配合压进去的。

网友:
话说海绵宝宝你连这个都配了,够可以!!!

网友AA:
>就是使用手动压力机过盈配合压进去的。
So both the magnetic disc and the fixture are pressed in?
I was thinking using glue over the bottom or using one~two bolts from the side.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新西达电机实在便宜,想到手头多的板子把垃圾利用一下,再说网上大把的ODRIVE之类的开源伺服控制 ...

准备照着做一个人layout具体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准备照着做一个人layout具体注意什么

可以多多参考TI的参考设计。
这种东西LAYOUT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就是使用手动压力机过盈配合压进去的。
So both the magnetic disc and the fixture are pressed in?
I wa ...

胶水也行,但手动压入机会更好些。
反正便宜。

网友AC:
楼主请教个问题,用我用这个SPIN32F0A做BLDC控制,现在使用cubemx生成的TIM1的互补PWM程序,但是逻辑分析仪测量无法输出PWM,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请教个问题,用我用这个SPIN32F0A做BLDC控制,现在使用cubemx生成的TIM1的互补PWM程序,但是逻辑分析仪 ...

我说下我是怎么搞的,供你参考。

因为STSPIN32F0A它是把MCU、mosfet driver等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了,有些信号就没法用示波器检查,所以我会同时准备一个STM32F031C6的48脚的芯片换到淘宝上10块钱一个的STM32F103的最小系统板上,这样先在芯片上做好各种驱动
程序之后,再使用STSPIN32F0A来做实际的控制,这样可以很好的节省调试的时间。

我从来不使用CUBEMAX,因为它好像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我还是在使用标准库来写程序。

记得PF6,PF7不能都为0,否则驱动输出是禁止的,具体看手册就行了。这款芯片还是很不错的,基本上有感、无感、方波或FOC,乃至简单但性能不差的有刷或无刷伺服都能做,唯一的缺点就是引脚还多点就好了。

搞电机控制,最好就不要用逻辑分析仪了,还是用示波器吧,国产的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下我是怎么搞的,供你参考。

因为STSPIN32F0A它是把MCU、mosfet driver等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了,有 ...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看到波形了,就像你说的PF6,PF7和PA11的状态会影响到电机驱动的逻辑电路。

网友(2020-02-18):
值得推荐

网友(2020-06-17):
不错,好想搞一套来学习学习

网友(2020-08-04):
JSCOPE调试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