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台达变频器里的互感器上用的什么型号的运放吗

楼主(2019-10-28):
3个互感器中有一个输出的电压偏离过大,想画出图纸调整一下电阻参数以使3个输出一致,但原来型号好像是磨掉的,网上也找不到新的可买,请问各位老师有否用过或知晓里面这片运放的型号或其引脚功能排列

网友:
貌似是隔离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