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有推荐的欧姆龙鼠标微动开关链接吗?

楼主(2019-10-28):
鼠标单击变双击,准备换个,原装是欧姆龙的。有没有换过的坛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在生活圈里,各种途径收个坏的拆件。
快递?贵

网友:
找对应参数的就可以,主要是力度,还有寿命

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都比较渣,基本上一年多就会双击,换上去的用很久都没事

网友A:
我在这家买过

https://gbbxd.taobao.com/shop/vi ... _number_id=53140248

换完后鼠标一个送人了, 一个电池漏了坏了,不知道寿命, 感觉应该用个几年不成问题

网友B:
买cherry的,我换过几个鼠标了,换后没问题,之前都是欧姆龙的,鼠标是罗技
我还买过好几种包括国产的用微距看了,各种做工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重要的是镀金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cherry的,我换过几个鼠标了,换后没问题,之前都是欧姆龙的,鼠标是罗技
我还买过好几种包括国产的用微 ...

有购买链接没?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6hsqqt8e6c
买过这家的,真假不确定,但是比罗技原装的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81b2e8dILLfUM&id=528612829614&_u=s6hsqqt8e6c
买过 ...

你的链接还要便宜一块,去年我的4.2买了5个,2个鼠标都换了,用到现在都OK,比原装的还好用,总之好的不便宜。

之前用的1毛便宜货,2、3个月就得换,都快把铜也扯下来了。

网友:
没链接了
11年11¥/pcs买了几个

网友:
好东西,买了一小包回来,把手里鼠标全部换了个遍

网友:
我一般是拆开,用WD40清洗下触点。可以重新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家买过

https://gbbxd.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0.0.1a5e2e8d1e9s3B&user_number ...

好的,我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81b2e8dILLfUM&id=528612829614&_u=s6hsqqt8e6c
买过 ...

日产的比国产贵一点。

楼主:
鼠标上图,除了左右按键是欧姆龙,其他按键、滚轮都是Kailh提供。MCU LPC11U22。

楼主:
日产白点D2F-F-3-7:比较肉 正常办公没问题。又贵又不好用。卖家答复适合罗技,行程长。拆了装G300S上,手感还可以,不脆。
cherry DG2 T85:没有欧姆龙脆,其他差不多
D2FC-F-7N(20M)(OF):原装手感
https://gbbxd.taobao.com/shop/vi ... _number_id=53140248

网友D:
搭车问下有没有静音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下有没有静音的型号?

可以找店家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