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x6按键求推荐

楼主(2019-10-28):
如图,普通的6x6按键,有没有什么质量好的大厂的。某商城上有个韩国韩荣的怎么样,e-switch的怎么样?

网友A:
韩荣的质量还可以的。

我们质量不怎么要求的连接器在华强北拿。

只要要求高点的就在韩荣拿。

网友B:
omron,alps一直用这两个

网友:
有一种 金属的 比较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mron,alps一直用这两个

这个牌子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质量还可以

日系的啊,欧姆龙的肯定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韩荣的质量还可以的。

我们质量不怎么要求的连接器在华强北拿。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