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迷信SMT自动匹配,大家一定要人工确认。

楼主(2019-10-28):
之前一直用STM32F030RCT6,中间只用过一次STM32FL053,后面改了一点线,元件没改,上传的文件里面都标了030的,直接给认成L053上。还好只有30片。大家一定要仔细确认。

网友:
哦?不会有记忆吧? 应该是以文件为准吧?咋可能调用历史记录呢? 没用过SMT。不太明白。

网友:
智能匹配历史记录

网友:
看来以后要仔细检查了,还好没出过什么问题,除了电阻错过一次

楼主:
如果是每次都识别文件的话,我觉得不大可能把F030识别成L053的,应该还是调用了最近一次历相同的封装记录

网友:
习惯这个事情吧,不好说.  最好还是写全型号.

网友:
SMT贴片加工(新)菜单下有“SMT匹配个人习惯数据”  它会记录客户最后一次手动替换的数据。  此记录可以由客户自己删除。

下单核对的框,一定核对后再勾!!!

网友:
我现在都是尽量在每个元件上加上JLC的元件编号,对的时候对一遍编号才能放心,虽然很麻烦,但对的时候不会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