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米充电器+XL4005做 双路 隔离电源

楼主(2019-10-28):
去小米店看到个65W的电源,比较精致买下,正好手头有几个XL4005的电源模块,准备一起捣鼓个隔离程控电源:

输入:小米充电器,使用20V/3.25A 输出,功率65W
目标输出:双路隔离 0-24V, 24W恒功率输出(输出电压低,电流可以大,最大5A)

目标方案:小米充电器20V输出------》双路推挽隔离------》双路XL4005可调稳压输出

目前方案上请教:
1. 是否有比较合适的从充电器20V输出 经过推挽 产生2路隔离输出的芯片或方案(每路要24多W),目前查询到MAX13256等要么电压低,要么电流低,没有发现比较合适的型号。
2. 用DCDC做程控稳压输出,输出电压范围比较广,但输出仅能选标准的33UH(折中),如何在输出稳定的情况下减小纹波?
3. 用XL4005做程控,是否有坑?

网友:
我觉得pps诱骗一般就够了
再不济pps诱骗做前级,后级线性稳压

楼主:
是有诱骗至20v输出,问题是需要做隔离

网友:
不知道这个充电头是否支持QC充电协议200mV步进啊,如果微调步进的话,再配合一个合适的LDO降低纹波噪声,程控的话像LT一些较新的LDO都是恒流源输出单电阻设定输出电压的,如LT3080这些个,只要用DAC控制VSET电阻上的电压就可以实现精密数控了。隔离的话,可以论坛上找ROYER低噪声隔离电源试试,1V输入电压就起震了,当然就是效率略低些。

楼主:
隔离方案看是否可以用SN6501后端用74HC14做个缓冲驱动2个MOS,以期望摆压可以到24V,对应过流保护目前没有想到如何处理,大家是否有好的建议?

网友:
mark 一下,期待成品

网友:
充电器不就是隔离吗  你搞两次隔离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
充电器是65W输出,准备输出2路隔离0-24V,所以后端要加隔离。

楼主:
更新下想法,74HC14 换成带三态 74HC540,增加电源电流检测当过流时使74HC540 呈高阻,关闭MOS管,达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