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K043F1168的SPI命令和数据前的SDA操作疑问

楼主(2019-10-29):
如题,从客服得到的样例程序,其中SPI初始化LCD的代码,红色部分是什么意思,增加了一位?难道SPI是9位模式?我是硬件SPI实现,怎么写代码?
void SPI_WriteComm(u16 CMD)
{
        LCD_SPI_CS(0);
        SPI_SDA(0);
        SPI_DCLK(0);
        SPI_DCLK(1);

        LCD_WriteByteSPI(CMD);

        LCD_SPI_CS(1);
}
void SPI_WriteData(u16 tem_data)
{
        LCD_SPI_CS(0);
        SPI_SDA(1);
        SPI_DCLK(0);
        SPI_DCLK(1);

//        LCD_WriteByteSPI(0x40);
        LCD_WriteByteSPI(tem_data);
        LCD_SPI_CS(1);
}

能否提供TK499的例子,不要给我空MDK模板,要有初始化代码的

网友:
TK043F1168液晶RGB模式下,SPI只在初始化的时候用,没必要多用一根SPI线,可以用就3线9位来初始化,初始化也不需要多快的速度,能省IO就省IO了

网友A:
如果你想用硬件SPI,也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7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用硬件SPI,也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0799-1-1.html ...

可以说下原理吗?这红色部分是什么?
void WriteComm(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SPI2->CCTL = 0x10a;
        SPI_CS(0);SPI_CS(0);
        SPI2->TXREGBL = CMD;while(!(SPI2->CSTAT&0x01)) {}
        SPI_CS(0);SPI_CS(0);SPI_CS(0);SPI_CS(1);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short dat) //写数据
{
        SPI2->CCTL = 0x30a;
        SPI_CS(0);
        SPI2->TXREGBH = dat;while(!(SPI2->CSTAT&0x01)) {}
        SPI_CS(1);
}

网友:
SPI2->CCTL = 0x10a;//写命令
SPI2->CCTL = 0x30a;//写数据
SPI_CS(0);SPI_CS(0);SPI_CS(0);//延时,可以不要

网友B(2020-02-23):
楼主帮忙发份1168样例程序,客服给我传了一个1569的,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帮忙发份1168样例程序,客服给我传了一个1569的,没法用

1168已放弃,折腾了2周还寄回板子给官方都没给我弄好RGB模式。1569的我调通了,例程可以用。现在我改用156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