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鬼个尴尬了,以后台运行著称的安卓,app不能常驻,怎破?

楼主(2019-10-29):
最近苹果转安卓~~~好鬼个尴尬了,以后台运行著称的安卓,app不能常驻,怎破?,举个例子,钉钉和菜鸟裹裹,需要常驻运行,时不时弹出通知栏信息,这样;

然而,moto Z2,三星S10 5G,没有用后台管理软件,经常会被杀掉进程的感觉,权限已经关闭了不用时自动退出,但是还是需要时不时点击app再次运行。。。。一点app运行,各种滞后的消息都被弹出来,需要怎样设置才能让要运行的app常驻,类型微信一样常驻;

还是怀念苹果了,通知归通知,很好。。。。。

网友A:
微信、高德地图、虾米音乐都可以常驻。

其它APP的确一会就被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高德地图、虾米音乐都可以常驻。

其它APP的确一会就被杀掉。

没得救嘛?让用户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嘛?哈哈

想起小时候的胶卷相机,很烦照片带日期,想法设法想去掉,却又关不掉;现在玩单反,想每个照片自动加日期,却又没了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得救嘛?让用户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嘛?哈哈

单反日期已经加到文件信息里了,自然不用盖到文件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得救嘛?让用户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嘛?哈哈

看你手机里的安全软件,添加到白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反日期已经加到文件信息里了,自然不用盖到文件里面。

想要那种自动加的照片水印的,后期软件再操作的不算,哈哈,多样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手机里的安全软件,添加到白名单

手机没额外安装安全软件,都是自带系统的,所以郁闷

moto z2是国行系统,S10 5G是韩版系统,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没额外安装安全软件,都是自带系统的,所以郁闷

moto z2是国行系统,S10 5G是韩版系统,都一样 ...

这叫尴尬了

网友D:
一般手机都带手机助手或者什么管理器之类的,可以管理APP的常驻,我都是把常用软件放到白名单,不让自动杀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机没额外安装安全软件,都是自带系统的,所以郁闷

moto z2是国行系统,S10 5G是韩版系统,都一样 ...

把电池优化改成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手机都带手机助手或者什么管理器之类的,可以管理APP的常驻,我都是把常用软件放到白名单,不让自动杀 ...

一般这个是国行系统专属,可惜我的moto z2没看到,S10 5G更别提有。。。。

但是已经取消勾选了“不用app时自动退出”,按理是常驻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有两个选项,允许自动运行   ,再加上app锁定。理论上有了第一个第二个可以不用

网友F:
设置里面有通知,锁屏通知,弹窗通知等,确认是否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里面有通知,锁屏通知,弹窗通知等,确认是否开启。

通知肯定开启了,不然不会存在一点开app,那些滞后的信息全部蹦出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池优化改成不优化。

楼主对我的话视而不见,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知肯定开启了,不然不会存在一点开app,那些滞后的信息全部蹦出来的情况 ...

moto  Z2  V版的我也有一台,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的系统是多少,安卓9 的系统APP后台开启了常驻,通知还是要另外开启的有锁屏通知,悬浮通知和桌角通知。或者查下下你的APP有没有通知权限。

另外,开发者选项里面好像有一个选项是设置后台活动的APP个数的,可以看下。

网友:
三星的是在电源管理上设置的

网友G:
三星手机应用程序管理里面,点需要设置的应用程序,找到电池选项,里面有一个允许后台活动,打开就可以了。小米也有类似的选项。 至于能不能安装程序的时候直接获取到这个权限就不清楚了。

网友:
曲线救国,找一个可以常驻的APP,来定时启动另一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星手机应用程序管理里面,点需要设置的应用程序,找到电池选项,里面有一个允许后台活动,打开就可以了。 ...

这个我确定有打开了,菜鸟裹裹,还是没用啊。。。。。

网友G:
看了一下QQ和微信的这个选项 默认是开启的,而且是灰色的不能手工关闭。不确定是直接安装获取的权限还是三星系统默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确定有打开了,菜鸟裹裹,还是没用啊。。。。。

没用过菜鸟,但是我们自己的APP打开这个以后,就可以正常常驻后台,APP弹窗都正常。

网友H:
楼主是苹果转过来的,还没摸透安卓。

网友I:
系统设置-》电池优化,设置为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一下QQ和微信的这个选项 默认是开启的,而且是灰色的不能手工关闭。不确定是直接安装获取的权限还是三 ...

感觉我要卖掉手中的三星S10 5G和苹果8P 64,上手11 pro max 25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系统设置-》电池优化,设置为不优化

不优化就直接高性能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苹果转过来的,还没摸透安卓。

当年我也用安卓啊,最近的是S6 edge+,然后一堆后台,转上了苹果。。。。

然后又发展了几年,觉得安卓差不多好了吧,趁着苹果内存爆,又回了安卓,没想到还是那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优化就直接高性能模式了。。。。

针对你的APP设置,不是全局。另外安卓系统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针对你的APP设置,不是全局。另外安卓系统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看了下钉钉的(moto z2),电池优化之前已经取消了,一样没用
再看菜鸟的(S10 5G),使能了电池优化,取消看看情况

网友J:
一般是没救的,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用了好多种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没救的,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用了好多种手段

wtf~~~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针对你的APP设置,不是全局。另外安卓系统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是时候推出,安卓手机操作等级证了~~~未获得证书之前,狗与新手不得购买安卓手机,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时候推出,安卓手机操作等级证了~~~未获得证书之前,狗与新手不得购买安卓手机,呵呵 ...

所以苹果手机爱欢迎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苹果手机爱欢迎是有原因的。

当时接受不了刘海屏,一时脑热,入了S10 5G。。。。。。哈哈

网友:
搞不定的. 因为谷歌退出中国, 其消息推送服务不能使用, 各个手机厂家, 各个app厂家有各自的消息推送, 乱的一笔. 因为微信的用户量极大, 后台不敢杀而已.

网友:
我现在烦恼的各种信息屏蔽不住,估计有些信息时厂商出厂时系统就给留了后门,各种设定关闭还是会弹出。

网友:
国产品牌中有几个系统本土化做的不错,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否保留在后台都可以很方便设置。对安卓的印象和使用的手机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