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帮忙看下无刷电机上这两根线是干啥的呀

楼主(2019-10-29):
小车底盘上的电机,电机规格书找不到了,判断为有感无刷电机,机身引出三条线,第一条是霍尔信号线,第二条是电机三相线+公共线,请问第三条线是啥,干啥用的

网友:
刹车、电磁制动器

楼主:
请问这线该怎么用,这线看着要过大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线该怎么用,这线看着要过大电流的

通电,24V,试试看
有没有吸合声,同时电机锁住不能转动
如果有,那就是制动器
如果没有,我也不清楚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24V,试试看
有没有吸合声,同时电机锁住不能转动
如果有,那就是制动器

好的,谢谢

网友:
不通电应该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24V,试试看
有没有吸合声,同时电机锁住不能转动
如果有,那就是制动器

刚才试了一下,果然如您所说,通电,24V,有吸合声,确定是制动器。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