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过孔塞油不均匀的问题如何避免

楼主(2019-10-29):
经常会遇到有的过孔是塞油的
有的过孔却没有塞上
这个是哪个环节造成的?
设计上有没有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过孔选择的是0.5的孔  1mm的直径
经常用的参数还有0.4的孔  0.8的直径

楼主:
嘉立创能做的最小孔是0.3mm吧?
如果过孔都弄成0.3mm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孔太大了

网友:
这个感觉是孔太大了,上次看哪个帖子里回复说现在双面板过孔0.2mm也没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谁做过0.2mm的过孔的

楼主:
嘉立创的人能出来科普一下吗?

网友A:
这种问题无法规避,要求完美,做树脂塞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无法规避,要求完美,做树脂塞孔!

可以选择不塞孔吗?
只要一致性就行
另外树脂塞孔怎么收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选择不塞孔吗?
只要一致性就行
另外树脂塞孔怎么收费?

无论过孔盖油,还是过孔塞油都很难保证完全的一致性,我们不做树脂塞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过孔盖油,还是过孔塞油都很难保证完全的一致性,我们不做树脂塞孔! ...

选择过孔开窗呢?是不是能保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