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块PCB就是不能识别外形尺寸

楼主(2019-10-29):
附件里面有PCB,我换了keepout层也不行,见鬼了

网友A:
我还碰过更奇怪的,  我的板子明明是 一个的(没拼板),  上传后  显示是2个板子,  还分开得远远的

网友:
我发的资料助手基本认不了外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碰过更奇怪的,  我的板子明明是 一个的(没拼板),  上传后  显示是2个板子,  还分开得远远的 ...

之前碰到过 不过我的问题是因为复制了原先的设计 直接改 然后 原先的没删干净

网友:
我的基本都可以的,没遇到过这种问题,99SE的老版本。

网友:
我的直接全黑  什么都没显示

网友:
出GERBER 后自己看看,机械层1或KEEPOUT层是否有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