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6ull 硬件 iic tsc2007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9-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情况就要测量i2c的波形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这个测量I2C波形是不行的,测不出来结果,上拉电阻2.2K 就是400K的满速也可以了。
你这个问题不在I2C接口,一看就是又一个不仔细看手册孩子,用示波器测量下电源引脚的波形,看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坡度,再对照下手册上对上下电坡度和时间的要求。
我帮你节省了估计几天时间,你就把测试结果分享给大家,让看到的小伙伴避免重新入坑。

网友:
我看你电源是接到3.3V的,一般3.3V上会放很多电容,如果芯片不支持掉电自动放电就会造成掉电速度慢,你示波器测试下,看掉电坡度是不是小于2KV/S。

要符合时序要求才可以正常复位,不然就会通讯不正常。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单独供电,用IO引脚控制,每次启动先供电,再关闭,延时,再启动,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所以说让你单独控制,这个芯片功耗低的很,用个IO引脚供电都没问题。加个mos配个100nf电容就够了。

网友:
想问一下,
1)你的imx6ull板子是哪一家的?我能大概看出电源方案。
2)pcf8563和tsc2007是在一个板子上吗,那样两者的I2C总线I2C2就共用上拉电阻R27和R28的2.2K。

我建议,先手动掉电,如果板上没有大电容,则等待10秒后再去上电,排除电源的问题。

tsc2007 1-0048: i2c io error: -5
ts_open() failed (Input/output error)
从linux驱动的角度来看,可能是:i2c总线I2C2,发出了tsc2007的I2C地址,但是TSC2007没有响应,就导致tslib报错。
测试过程中,可以考虑在tsc2007驱动程序中,就去检测一下tsc2007是否有响应,最好检测3次是否有响应,不要只检测一次。
或者使用linux的应用程序i2c_tools来扫描i2c2总线上面所挂的所有的I2C设备。
如果实在检测不到tsc2007的响应,在考虑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一下I2C2总线的波形。

你后期可以考虑尝试XPT2046等替代TSC2007,看看有没有此问题。

3)再就是硬件。
你的板上的3.3V电源从哪里来?
因为imx6ull的上电时序有时候还有点复杂,imx6ul官方公版,我还不知道如何在此论坛插入图片。
官方公版第16页,有一个gpio(PERI_PWREN)去控制DCDC_3V3来得到VPERI_3V3(这个VPERI_3V3是外设的3V3电源)。
从系统上电,到uboot运行,到PERI_PWREN拉高去得到VPERI_3V3,应该耗时在2秒的样子,
如果自己的底板上有大电容(法拉电容),可能在uboot拉高PERI_PWREN之前,还要一定的延时。
或者在linux的设备树中将PERI_PWREN拉高,这样至少延时都在5秒钟以上。

boyiee: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单独供电,用IO引脚控制,每次启动先供电,再关闭,延时,再启动,肯定解决问题。
boyiee兄弟,我跟他的硬件上面上,都说的是同一个事情,目的是让延时更久。

网友:
看看能不能加个qq之类的交流一下。

如果用TI的tsc2046,spi接口,imx6ull的gpio还有点紧张,spi应该能省下来。

网友:
兄弟,加一下qq,私下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