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C和各位兄弟关于尺寸为10mm x 20mm的小板子拼板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小板子尺寸10mm x 20mm,圆角半径2mm,正反面均有若干0603的贴片阻容和贴片三极管要机贴,之前没做过类似圆角的小板子拼板,帮忙确认一下几个问题:
①如果自己拼板的话按照上图中的拼板样式1加工方便还是拼板样式2你们生产方便?
②如果是拼板样式1的话板子行列间隔最小多少mm合适?拼板样式1间隔我是按照2mm画的。
③自己拼板的话每块大板子拼这样的小板子多少块合适?看到下单页面上嘉立创帮拼板推荐是:尺寸为1cm方向的拼版个数:8个,尺寸为2cm方向的拼版个数:4个

网友A:
这个还是要跟你的PCB板厂和STM加工厂 沟通了

R角太小估计锣边没法下刀,V割误差大,元件板距不能太近。

估计只能样式1 ,间距一般是2mm吧, 上JLC 看一下拼板间隙参数。另外你的拼板,中间是镂空了,不能这样拼,上下连起来,左右间隔2mm 拼板

拼板JLC 默认建议是10*10CM 以内的,

有时候PCB元件少,SMT贴的快,上板,跟不上贴的,可以拼大一些,但要注意保证拼板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跟你的PCB板厂和STM加工厂 沟通了

R角太小估计锣边没法下刀,V割误差大,元件板距不能太近。

就是这样的对吧?
我刚才那个本意是上下之间是不是也要加上2mm的板边,忘了画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对吧?
我刚才那个本意是上下之间是不是也要加上2mm的板边,忘了画上去了 ...

上下不用。 应该就这样了。

你跟JLC layout工程师,沟通一下,他们有专门拼板的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不用。 应该就这样了。

你跟JLC layout工程师,沟通一下,他们有专门拼板的工程师。 ...

好的,谢兄弟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不用。 应该就这样了。

你跟JLC layout工程师,沟通一下,他们有专门拼板的工程师。 ...

和JLC客服确认这个拼板注意事项,客服转技术/拼板服务说按照后面这个拼板样式1好,这种拼出来光滑,拼板2拼出来四个角有毛边,后来又转回客服,客服说他们拼板都是无间距拼板(就是V割拼板),就是拼板样式2这样的,让把文件和拼板示意图一起压缩打包后备注一下,再选确认生产稿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JLC客服确认这个拼板注意事项,客服转技术/拼板服务说按照后面这个拼板样式1好,这种拼出来光滑,拼板2 ...

两种拼板工艺差距蛮大的, 还有主要看你R角这个弧度要不要很准确。

建议接下来步骤,PCB直接发给JLC,让他们解决。数量大,建议打样一次试试,实物回来,心里有底。

网友:
我记得这么小的,JLC会加收V割费吧

网友B:
现在几乎都是0间距拼板了,也就是方式2,这种拼板我用过,唯一的不好是导圆角处,处理的不好,直接是钻了一个洞,也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几乎都是0间距拼板了,也就是方式2,这种拼板我用过,唯一的不好是导圆角处,处理的不好,直接是钻了一 ...

就是怕如果直接是一个洞,不是要求的圆角的话不好安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如果直接是一个洞,不是要求的圆角的话不好安装了

如果对外形尺寸要求的高的话,建议不要0间距,这样可能会处理的好一些。

网友:
圆角必须跟直边留出空间,不然圆角做不出来。
建议用邮票孔,板板之间留1.6mm以上孔隙。

网友:
为了工艺方便,有时真的不应该设计成这样的圆角再拼板,特别是这样的小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