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地分地的疑问咨询大家?

楼主(2019-10-29):
DC-DC电源芯片用的LM2596S-5.0    想把24V输入地和5V输出地用0欧姆电阻分开  请教大家 这样分有必要吗? 从哪里分好?

楼主:
2这里分是不是比较好的?电流路径会规则点

网友A:
没必要分. 把C2, U1, D1布的紧凑点,  FB远离D1,L1.

网友B:
不分。如果真的想分,那就在1那里分。还是认为不分为好。

网友C:
我想楼主是想解决共模的问题,如果真如我所想的那样,这样的解决思路不对哈

网友D:
不建议分。参考TI类似芯片手册,基本上都要求输入输出电容GND、芯片GND、续流二极管GND之间阻抗尽量小

网友:
我感觉  不分

网友E:
不分,DCDC的器件手册参考布线,都是输入输出电容靠的比较近且大面积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分. 把C2, U1, D1布的紧凑点,  FB远离D1,L1.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分。如果真的想分,那就在1那里分。还是认为不分为好。

好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分,DCDC的器件手册参考布线,都是输入输出电容靠的比较近且大面积覆铜

好的 下次就不分了 一块完整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分。参考TI类似芯片手册,基本上都要求输入输出电容GND、芯片GND、续流二极管GND之间阻抗尽量小 ...

好的 下次就不分了 一块完整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楼主是想解决共模的问题,如果真如我所想的那样,这样的解决思路不对哈 ...

好的 不分了 一块完整的地!!!

楼主:
好的 不分了

网友F:
不分,但铺地可以在输出后端(图中第3处)单点连接,铺2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分,但铺地可以在输出后端(图中第3处)单点连接,铺2个地。

那就类似于用0欧电阻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