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C配置:主要用来运行solidworks等机械软件

楼主(2019-10-29):
各位坛友,本人即将跳入机械的大坑,但是跟随多年的x250表示吃不消solidworks这样的大型软件。想求一个台式机PC的配置。
由于还在学校,希望机箱体积尽量小,声音尽量不会吵醒室友。预算最好在4000以内。二手的也行,不介意。
求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A:
可以淘hp、dell 的图形工作站

网友B:
我的想法是,一定不要将就,电脑是以后必备的,应该要好一点。不如:8700K+GTX1060+500G_SSD+16GB内存+27inch——2K显示屏,大概6000R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淘hp、dell 的图形工作站

我看到有dell的二手工作站,T7810,您觉得这个配置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一定不要将就,电脑是以后必备的,应该要好一点。不如:8700K+GTX1060+500G_SSD+16GB内存+27in ...

在网上搜了半天,据说GTX1060这类游戏卡不如最便宜的专业卡?
不太想毕业的时候带一个很大的电脑走,希望用几年就转让出去,要不背着太沉了……而且居无定所的时候带着也是负担。

网友:
我有个带22寸显示器的电脑I5 3450+GTX1060 你要不2500出

网友C:
我在闲鱼发布了【i5 3450 Gtx1060 3G吃鸡电脑,Aoc鲁瓦尔高】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0w3sYs2Zzzr€后打开

网友:
纯画图的话,单核性能越高越好,渲染的话核心越多越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dell的二手工作站,T7810,您觉得这个配置靠谱吗?

这个配置对你的应用非常不合适,sw吃单核性能,吃主频。只有渲染的时候吃cpu 多核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闲鱼发布了【i5 3450 Gtx1060 3G吃鸡电脑,Aoc鲁瓦尔高】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0w3sYs2Zzzr€后 ...

您使用这台电脑画图,体验怎么样?我刚学,假设工作量在几百个这样,电脑会卡吗?还有就是稳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对你的应用非常不合适,sw吃单核性能,吃主频。只有渲染的时候吃cpu 多核性能。 ...

噢……SW对显卡的要求怎样?

网友:
Solidworks对显卡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个要考虑
很重要的,CPU不要用什么太多核,不管是几核,主频大小是最主要的,再多核也没用,Solidworks几乎没有利用多核特性,就是某个核在硬抗
我们2016年配过一台,现在用着还很流畅,不到2W吧

网友:
不要听卖电脑的瞎忽悠什么主流CPU,他们哪懂什么叫Solidworks,
我们当时配的时候指定要的那个CPU就不是主流,在科贸搜罗了一圈才找到
就看单核主频这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使用这台电脑画图,体验怎么样?我刚学,假设工作量在几百个这样,电脑会卡吗?还有就是稳不稳定? ...

吃显卡的话GTX1060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显卡的话GTX1060可以的

发帖居然有限制,emmm......
您这台电脑的配置如何?可以在闲鱼上聊聊吗?

网友:
solidworks要用firepro显卡, 游戏显卡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一定不要将就,电脑是以后必备的,应该要好一点。不如:8700K+GTX1060+500G_SSD+16GB内存+27in ...

GTX1060 貌似没对sw优化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GTX1060 貌似没对sw优化把

这个价格,不会差的。
我买来是玩游戏的。

网友:
这种专业软件你最好上他们官方看看推荐的显卡和驱动
专业显卡+专业驱动加速的效果很明显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可以看看惠普的战99系列,是搭载专业作图显卡的
台式机的话选择就很多了,京东都有

楼主:
我买了14楼的电脑!GTX1060……看reddit的帖子,还不错,1060这类卡会有加速,但可能有bug。先试试吧!

网友:
看solidworks 软件官方要求的推荐配置  ,也可以,还省事

网友:
https://www.solidworks.com.cn/sw/support/SystemRequirements.html   看官方配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