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实际产品中电池如何检测低电量?

楼主(2019-10-29):
假如3.7v的锂电供电吧,用到什么程度需要提升用户充电?用到什么程度需要自动关机?
有做过实际产品的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A:
测量真实的电量的一般是实验室、测试室的事。 实用中的,就是检测电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真实的电量的一般是实验室、测试室的事。 实用中的,就是检测电压而已。 ...

从保护电池的角度考虑,一般测到多低要提升充电?多低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保护电池的角度考虑,一般测到多低要提升充电?多低关机?

保护电池?电池带保护板不会过放的

网友A:
充电电压最大4.28V , 放电最低到2.8V . 你要提醒的话3V3 就提醒合适。
  锂电池无记忆效应,低于3.5V,有条件的话就可以充了。

网友:
这个要做测试的,仅测电池电压不能代表剩余电量百分比
比如负载特别小时,测量电池电压总是比较高,其实有可能电池已经快没电了,反之亦然
使用实际真实的和设备负载,做测试,设备的负载是已知的,则每固定时长所消耗的电量就是已知的,每间隔固定的时间(比如半个小时)测量一次电池电压,将电压与剩余电量做记录,以后就可以用测量电压的方法查表估算出剩余电量了。
相同条件的测试要循环做几次,以排除单次测试中随机因素的影响。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们的设备基本上就是这样计算剩余电量的。

网友:
怎样做的都有,便宜的测电压,贵的测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压最大4.28V , 放电最低到2.8V . 你要提醒的话3V3 就提醒合适。
  锂电池无记忆效应,低于3.5V,有条 ...

你说的是人们日常生活正接触最多的电池。
现在主流手机、高性能的充电宝、主流的电动两轮车的电压不是这个等级了。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与电池有很大关系的,与放电电流也有很大关系。比如同一个电池,你3A的电流放电到3V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是10毫安放电到3V很可能就是过放了。

网友:
这个看一下电池的放电曲线,差不多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专用芯片的,就是真正测流过的电流,手机掌机游戏机那些上面就有不过封装都很小。。。